500 问题

楼主(2012-01-20):
正序浏览
问题1:YT70A 500MX 在第2种模式下油门曲线80%(是一条水平直线) 从普通模式切刀2模式下会突然转速降低 并保持一定的低转速。 后来把曲线调到85%(也是一条水平直线)正常了。
问题2:500的尾巴调整不飘的步骤? 吧头都拆掉,再一点点装上去? 排除震动 。 哪些地方最容易震动?

网友A(2012-03-08):
换进口轴承 尾巴齿、轴用原装的 好调些

楼主(2012-01-21):
震动貌似是尾旋翼引起的 尾巴中间部分震动大 但是不是轴传杆引起的

网友B:
1. 如果你在普通模式下推油门,油门会有像进挡一格一格的感觉就是电调油门没设定好。
控油门必需定在 0 - 50 - 100 從新设定。我想很多燒电调的朋友就是这里没调好。
我的500Esp 2600mah 35C, +12/-12
普通模式 - 0 - 75 - 100
3D模式 - 100 - 95 - 100
2. 如果尾抽传没弯,尾槳平衡,不会有太大的震动。(原厂尾槳最好平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