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伺服主轴的应用~!

楼主(2012-01-20):
打算做个无动力的主轴,上伺服
电机
,但是搞不明白该选什么样的伺服适合使用,之前看过有用2.5KW伺服做主轴的,但是不知道是脉冲的还是通用的,那种使用更方便,可以直接用维宏卡控制的,大家有明白的吗?给点意见,最好告诉我型号~!谢谢~!忘了说了我主要加工金属件,切削多一些~!速度可以用塔伦比调节吧~!所以速度在2000以上就好~!

网友A:
做雕铣不就是能转就行吗,转速控制好了就行!!位置模式有用吗??

网友B:
mon老大也开始玩大点伺服拉
当切削头兼做旋转轴的情况下需要精度高和响应速度快惯量符合要求的伺服,纯切削头不需要太高级的伺服,垃圾点也可以

网友C:
做雕铣主轴不用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就可以了。不过用伺服电机做主轴代价 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D:
我觉得也是,伺服太贵了吧,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E:
我的雕刻机和小车就是用伺服,爽

网友F:
我的CNC也是,用一个48V 80W的小电机。伺服电机噪音小,精度好,力扭大,效率高,很省电。缺点速度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