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再现猴子发疯的场景,3秒油门这个还需改进啊!

楼主(2012-01-20):
前段时间有位魔友的悟空起飞之后向自己飞来,结果把手割伤了。
这回也体现了一会猴子发疯的威力了。
这个机器我把电调与电机都焊死了,电调与电池也全焊死了,本人从事电子行业多年,
对于焊功是绝对的有信心。可以说把容易引起故障的地方尽量堵死了。
今天之前已经飞了3个起落,一切正常。这回我按照正常的操作启动电机,基本上排除自己的错误。
起飞就发现机器往第三轴方向偏了,起飞有点不正常,停止之后再尝试,结果机器还是
往左偏去,其实我也是尝试起飞的,一发现不妥马上收油门,结果油门根本不会停,直接往
右边倒去反过来了。但是电机好像还不会马上停止,继续转了一会儿。由于有云台,起飞那种
倾侧看上去不是很明显,实际上是几乎翻倒的。
所幸的是除了机器和DV搞得一身泥巴脏兮兮的,APC浆磨花了,做平衡之后还可以继续用,基本没什么损失。

唉,之前用即停模式空中停车引致炸机,这回用“智能”模式也不靠谱。我用XA的飞控推油就飞,
收油就下,油门问题从来没有纠结过。
也许你们出于安全考虑,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过多干涉油门未必是好事。
或与你们现在也头疼这个输出端口太少了,本来可以用一个通道开关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结果要写这么
多代码来避免占用通道和端口的问题。事实上我现在除了M5,M6电机还没插上去,其它端口都占满了。
如果装6轴就完完全全插满的。
没关系的,希望你们能尽快出一个新飞控,解决端口等其它问题。
现在云台占用了X3端口,结果远程调参也不能用了,郁闷。
油门啊!油门!啥时候才能让我省心一点啊!

http://www.tudou.com/v/5MtQrXD2sgw/&rpid=98302716&resourceId=98302716_04_05_99==.html

楼主:
补充一下,翻到之后断电重新上电,马上一切正常,再飞了2个起落也正常。
童鞋们:起飞之前最好先试试油门,如果发现姿态不正常马上断电重启。
--------------------------------------------------------------------------------------------------

网友:
是我写得不清楚还是有的人理解不了?
这个帖子表达的是:
1.悟空起飞的时候姿态计算错误引致翻倒,dji是否要完善一下程序?
2.当翻倒的时候这个智能模式下的油门没能判断出来,没能及时停止油门,
直接往一边飞去,dji是否要加多个判断条件?
3.顺便反映一下端口不够用的问题,建议下一代飞控增加更多端口。

网友A:
呵呵!人和机都安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人和机都安全就好!

现在想起来,如果机器往自己飞来也真的挺恐怖的。
那会儿也把正在飞固定翼的朋友吓了一跳。

网友:
视频刚开始还以为是地震

网友:
这个线布局可够乱的

网友B:
其实dji提供了多种油门模式了 难道xa不是关油门及时停止的吗 我用下来没发现现在提供这些油门控制方式有什么不托 lz还想如何控制呢 如果想搞个熄火开关 那么买个好点的控自己设置个开关混控就好了啊

网友:
偶滴个神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dji提供了多种油门模式了 难道xa不是关油门及时停止的吗 我用下来没发现现在提供这些油门控制方式有什么不托 lz还想如何控制呢 如果想搞个熄火开关 那么买个好点的控自己设置个开关混控就好了啊

你还没搞清楚事情的本质
我两个控,一个是FUTABA的10C,一个是14MZ,飞控的问题你以为遥控可以解决?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兄弟,上的悟空,用的14MZ,咱还是换套商品机架吧,那个线布的,我都看着都纠结,嘿嘿

另外,我现在升的5.0 ,没那个3秒停转了,也没油门问题,快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上的悟空,用的14MZ,咱还是换套商品机架吧,那个线布的,我都看着都纠结,嘿嘿

另外,我现在升的5.0 ,没那个3秒停转了,也没油门问题,快升吧

哥们,14MZ是用来飞F3A的:loveliness: 。
由于中间层只有15mm,而且比较紧凑,所以中间走线有点难度,机架还是要升级的,到时候一并考虑。
我这个电机是1250W一个的,昨天试过8.36kg安全起飞,根本没有商品机架可以适用。
固件是最新的,智能模式还是下地3秒停机。
现在看来还是用即停模式省心一点。

网友:
可以不用智能模式了,用直推,收到底油门就直接就关了,5s内在推油,直接启动,不用掰杆

网友:
看来是不是飞控软件还是硬件的不稳定性?(就像我碰到过的一个集成模块:西m子的柴油机报警,用了一年半多后,现在偶尔出现疯乱--已查清确是该模块的毛病)

网友:
是呀,改直推吧,省心,智能的模式,dji没设计的那么完善,不用也罢

网友:
推荐 直推

网友E:
请教LZ  用得啥DV 啥云台哦  这样的状况下  视频质量也还很不错
求告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LZ  用得啥DV 啥云台哦  这样的状况下  视频质量也还很不错
求告知啊!!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是自己DIY的云台,巨丑啊!都不敢发出来哦。
你还真心细哦,这个云台效果还是挺满意的,如果再
花点时间再调调,估计效果更好的。

网友:
LZ谦虚了  自己DIY效果都这么好了  牛人啊!!
像我们这样动手能力不行的 只有高价买 哎 恼火哟!!
  LZ还是告诉下DV是啥东东 还有云台舵机嘛 咱也换换啊  提高提高效果嘛!!

网友F:
楼主啊你推油门的时候发现不对了第一次降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断电再做检查了,而不是推起来再飞啊

网友G(2012-02-20):
每次起飞都要小心

网友D:
估计是飞控初始化的时候不小心动了遥控的推杆,引致中位错误。
dji是否要多个灯号的提醒???
假如遥控不在中位,LED能已某个信号连闪提醒。

网友H:
电池压到IM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