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制作成功

楼主(2012-01-20):
100元淘了个空调压缩机,15元淘了个灭火器,功率大,压力高,压力很轻松达到8公斤以上

网友:
这个也太牛逼了吧 声音轻吗 灭火器最高能承受多少压力?

网友:
顶虽然粗糙了点

网友:
强势插入,这个是强帖。设计的很好

网友A:
8Kg是不是指8MPA??

网友:
如果把设计思路叙述的详细些,有加精的潜力

网友:
8KG是0.8MPA~呵呵

网友B:
什么时候可以做一台压力可以打到350KG的空压机出来~销路肯定不用愁~啊哈

网友:
最高能上5MP吧,在中华很多人把空调,或冰箱压缩机做气源的

网友:
会淘,会玩 不错,再加个油水分离器就更好了,压缩空气里含油对橡胶内胎不太好,很多场合都不能有油,空调压缩机压力能打得比较高,限制在8KG以下很实用,灭火器罐耐压没问题,余量大很多呢,不用担心,要注意防锈.

网友:
这个压缩机不贵啊

网友:
哥,你这除了声音小应该比买2手贵了吧?

网友:
要在压缩机出气口再加个油水分离器,还要不定时加压缩机专用机油,防止抱死,就是冷冻机油,一般制冷配件店有卖,我也搞了一个,压缩机是老式圆形的,你这个好。

网友C:
气泵出来有个三通,其中一条管连到压力开关那里去的,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油水分离器是要加的,不然罐子腐蚀了安全没保障,我用小药瓶加女人用的洁面纸做的滤清器效果也不错。

网友:
搭车问个,有没有装水不生绣的气罐,容积跟灭火器差不多的.

网友:
made with daikin tech japan是等同日本大金技术的意思吗?压缩机上的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Kg是不是指8MPA??
8kg应该是0.8MPA

网友:
车用空调的压力高,经常20个大气压,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简洁实用,不过出钱买的配件有点不合算了,木工气泵小型的只有280 元左右,
空调压缩机打空气寿命不长,楼主花150 元应该有了吧。我也做了一台不过机组全部没花钱,
全新木工气泵组件只缺压缩机,所以用 1.5 PH 二手空调压缩机,以后坏掉了去买一台新的,
有的朋友说木工气泵噪音大,自己用的不爽出点血改一下。

网友:
这么说我也有一台老容声冰箱待拆,,,,,全封闭,,还没看车怎么拆,还望知道做成气源--给小区人打个气用,自己喷漆玩

网友:
这种干粉灭火器罐好像不是太厚吧?曾经找过很多个,厚度都不是太理想,最后决定放弃用这种灭火器罐了。
CO2的灭火器要厚很多很多就是形状不太合适(又细又长)。

网友D:
俺贊成diy
有創意才會有進步的動力
作出來的東西無論美醜
只要能出能用的成品都是件好事
但安全一定要注意
為了玩而賠上性命不划算
俺有個朋友是開輪胎店的
空壓機當然也不是diy的,而是買廠制的
大卡車的一般都是打到14kg的高壓
不知是保養不當還是製造工序不良
還不是賠上了一條命

干粉滅火器的氣罐平常時是沒壓力的
壓力源是內部的一個小小的二氣化碳鋼瓶
使用時釋放小鋼瓶裏的壓力來將干粉噴出
所以滅火罐本身設計是不考慮耐壓的
頂多1~2mm的厚度而己
用滅火罐打到8kg,久了一定會出問題的

如果真要diy
煤氣瓶倒是個好選擇
一般煤氣瓶的板厚3-5mm
水壓試驗要打到10kg保持2小時才算合格
當然黑氣瓶的質量就沒人敢保證
瓶底一定要作個洩水閥
每次用完以後要將殘水殘氣排空
上面的網友有人提到油水分離
油水分離器不能完全分離水氣
所以工廠裏大多會花上大價錢裝個冷凍乾燥機
但出來的氣還是多少會有些水分
氣罐當然不用說了
你裝再好的分離器
打上一整天,罐子裏的水最少有小半桶
因為那些玩意是全裝在出口端的
和氣罐無關
所以空壓機定期保養定期洩水才是省錢安全的王道

除了洩水閥以外
還要多加個安全閥
家用買8kg的就夠了
安全閥是防止壓力開關故障時洩氣甪的
或是火災時氣罐受熱壓力上升時洩壓之用
一般工廠會定期將安全閥換新
才不會因為裏頭的彈簧生鏽卡死而失效
安全閥因為屬耗材
所以價格很便宜
幾塊錢就有了

手上若有空壓機的網友
無論買新.買舊.diy.或是淘垃圾淘到的
若從來都沒換過安全閥
花上幾塊錢換一下
再把空壓機裏的水分洩掉
由洩水閥口滴一些機油後
搖動氣罐使機油均勻塗布在整個內罐體裏
你的安全會更有保障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受教了,明天一起床就加点机油到罐子里去。

网友:
26楼说的不错 ,一定要注意安全,大过年的!
楼主也做的不错。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和电冰箱一样。我加了油水分离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现在的干粉灭火器没有了小气罐,二氧化碳和干粉在一个罐里,平时压力在1MP左右,低了就返回处理了

网友:
厉害。。声音应该很小。。。

网友:
看着有点害怕

网友:
这个是强帖。设计的很好

网友:
做的不错,临时用用还可以。干粉灭火器罐不是一个好选择,干粉灭火器罐耐压试验远超你这个使用压力了,不过灭火器设计是按照一次性标准来设计的,而有些方面并没有留足够余量。虽然用完了还可以再加压力进去,那是在严格执行灭火器相应年限检验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在又相关条件检测的前提下。DIY的话你空气中的水即使处理了多少还是夹杂的,对内壁的腐蚀肯定不同于原灭火器标准工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存在隐患意味着,你可能用一辈子也不会发生问题,不过这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就是这事绝对安全的,而一旦发生问题,可能就是无法预知后果的了。拆干粉灭火器被炸死的也不止一两个。平时压力尽量放低点也是没问题的。毕竟DIYER使用频率还是不高的。或者用铁皮加个罩以确保安全。革命需谨慎,可以为爱好流血,但不要疏忽对待应当慎重的对待的细节啊。

网友:
总有一种直觉,虽然26楼写了很多,但是基本都是纸上谈兵想当然...

网友:
啥都不说,直接百度就知

网友:
煤气煤气罐的压力貌似比灭火器还低

网友E:
至于泄水口惯机油,就更不可思议了,
首先泄水口都是在朝下的位置,不知道如何罐进去的,
其次即使灌进去了,几十公斤的机器也不知道如何均匀涂到内壁的,
再其次即使让机器打滚,里面涂满油没有不知道,反正机头里的油是全流出来了
再再其次,气体分离都是装在气罐的出口,没有听说过装在入口的,所以“即使装了分离器也阻止不了产生水”不知所云
最后,压力开关默认就是8公斤,安全阀也是8公斤就没法工作了,安全阀上有个吊钩,想知道安全阀工作正常不正常也太容易了,用手拉一下或者用电子秤拉一下就行了。

综上所述,26楼的先生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很可能没有研究过没有用过或者没有见过空压机实体。

网友:
压缩机是个好东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至于泄水口惯机油,就更不可思议了,
首先泄水口都是在朝下的位置,不知道如何罐进去的,
其次即使灌进去了,几十公斤的机器也不知道如何均匀涂到内壁的,
再其次即使让机器打滚,里面涂满油没有不知道,反正机头 ...

兄弟确信百度来的这点就一定适合DIY的机子?估计你对26楼弟兄有点较真了,可能是理解上小偏差。各种类型分离器是在出口,不过用途主要是分离循环螺杆空压机油以及可能对后方管道、器件有坏处的水汽。我上文中提到的分离器是指空气干燥器类的汽水分离装置,显然是指建议楼主DIY在气罐前面这里防止水分进入的东西,工业机弱化了这部分,因为工业机用的罐是按空压机压力容器国标做的,内壁也有防护。而这里是针对楼主的灭火器罐内壁而言。气瓶式干粉灭火器基本淘汰,不代表储压式百分百安全,况且耐压试验的数据是针对罐体作为静置的消防用品而言,作为空压机罐情况就不一样了。前面也提到过,可能用起来完全没问题,只不过好事者路过以提醒楼主防范于万一。姑妄言之,仅供楼主参考。小弟不才,做过一段厂里十立方与六立方空压机房的维护工作,总有不能俱到的,欢迎拍砖,以求共进步。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用了空压机以后也考虑过如何内部防锈的问题,但是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办法,用上几次下面的口拧开就能流出水来,也有脏和锈,感觉在进气口上加强过滤不知道行不行

我是觉得26楼的观点不对,因为他说的几个问题我也想过,结果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兄弟确信百度来的这点就一定适合DIY的机子?估计你对26楼弟兄有点较真了,可能是理解上小偏差。各种类型分离器是在出口,不过用途主要是分离循环螺杆空压机油以及可能对后方管道、器件有坏处的水汽。我上文中提到的 ...

如果能提供一个前置过滤的好办法就太好了,我感觉业余条件能过滤灰尘可以,过滤水汽几乎不可能
还有,我理解气罐即使锈烂了也不至于爆炸,而是先在某个突破口锈穿,开始喷气,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空压机以后也考虑过如何内部防锈的问题,但是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办法,用上几次下面的口拧开就能流出水来,也有脏和锈,感觉在进气口上加强过滤不知道行不行

我是觉得26楼的观点不对,因为他说的几个问题我也 ...

在業餘條件之下進氣口是無法加上過濾的
因為大氣中的水分是以水氣的方式存在的
當進入氣罐後
壓力上升,沸點上升
水氣才會變成水分留在罐裏

專業條件之下可以用冷凍乾燥機來處理水分
但用過就知道
加在進氣部份效果不佳
因為常壓之下效果有限
所以一般還是應用在高壓側(出氣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業餘條件之下進氣口是無法加上過濾的
因為大氣中的水分是以水氣的方式存在的
當進入氣罐後
壓力上升,沸點上升
水氣才會變成水分留在罐裏

專業條件之下可以用冷凍乾燥機來處理水分
但用過就知道
加在進 ...

是啊用了过滤空气,才感觉用那种汽车小气泵给轮胎打气太脏了
空压机原装的那个空滤太简陋,不知道能不能改进一下,用汽车的?

网友:
看半天也没看见个用了好几年的成熟DIY产品,,,,我的十多年前的三菱冰箱还等着我天气好了拆(前面是是容声的是我记错.今天专门到车库又看了一篇下)

网友:
我感觉压力容器这种东西 还是不要自己随便弄得好 万一爆炸了 可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用了过滤空气,才感觉用那种汽车小气泵给轮胎打气太脏了
空压机原装的那个空滤太简陋,不知道能不能改进一下,用汽车的?

空壓機和汽車不同
早期汽車用化油器
灰塵進去了會堵塞影響空燃比
近代汽車是電噴的
灰塵進去了會影響傳感器的讀數
一樣空燃比會有問題
兩者都會造成耗油及發動機無力
所以定期保養都會將空氣格換新

但空壓機沒這種問題
空壓機的空濾只是過濾較大的雜質避免進入氣缸造成進排氣閥的密封性不良所設計
所以小小一個就夠用了
沒必要作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提供一个前置过滤的好办法就太好了,我感觉业余条件能过滤灰尘可以,过滤水汽几乎不可能
还有,我理解气罐即使锈烂了也不至于爆炸,而是先在某个突破口锈穿,开始喷气,不知道对不对

運氣好,人品好,的確像你說的一樣,先鏽穿再慢慢噴氣
運氣不好,人品不好,每年被氣罐炸死的也不在少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運氣好,人品好,的確像你說的一樣,先鏽穿再慢慢噴氣運氣不好,人品不好,每年被氣罐炸死的也不在少數
很多补轮胎的店我看都是12的压力,很可怕,业余玩不是长期储压,锈蚀我感觉也不会那样均匀,因该会有个突破口,总部能觉得危险就不用吧,想一个实际有用的办法出来

网友:
有想象创意,安全第一

网友:
 内径 30  壁厚4MM    压力20MP的飘过

网友:
祝楼上早日成佛

网友G:
20MPa不太可能吧?有点太夸张了吧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MPa不太可能吧?有点太夸张了吧好像

20mpa也不算太大的壓力
20mpa只是屬於高壓容器的範圍
還有很多超過100mpa的超高壓容器
大多應用在工業氣體的運送或儲存
像氧氣瓶灌裝多在15mpa左右
氣體廠裏的容器,最少都在30mpa以上
只是沒人應用在到處都有的空氣之上

网友:
我想说一下,用这种干粉灭火器的罐实在太不靠谱,主要是厚度太薄了,早点的有1.2个厚,现在的也就1个厚吧,很容易锈穿。
液化气的虽然使用时压力不高(设计保险系数高),但是耐压绝对是干粉灭火器的罐一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泵出来有个三通,其中一条管连到压力开关那里去的,是做什么用的?

当压力打到预定值后开关断开,压缩机停止,那个管把压缩机内的压力卸掉,为下次启动作装备,防止压缩机带压力启动时烧坏压缩机

楼主:
多谢大伙的提醒,其实我也考虑过气管防绣问题,我见过的气、水分离器是在压缩空气以后用的,还未见过进压缩机以前用的,好在用的频率不高,下一步研究一下空气在进入压缩机前用的空气脱水装置,谢谢大家

网友(2012-03-09):
 MARK 准备也做一个

网友:
空压机还是有很多用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元淘了个空调压缩机,15元淘了个灭火器,功率大,压力高,压力很轻松达到8公斤以上

楼主确实很厉害空压机制作成功组合得很巧妙

网友:
回复 网友A:

0.4MPA

网友:
楼主做的这个给风磨做气源是否可行啊!!

网友:
压缩机做气泵。有创意

网友:
1.25匹压机便宜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拿走

网友:
创意不错,用煤气瓶做气罐最合适了,量大便宜又安全

网友:
不知道上面的人有没有用过所谓的280的压缩机,整体也不如一个煤气罐重,提到安全,那才是危险品

网友:
高压,高温,高速,高爆,等.一切安全需要意识来保证的玩意一定要多留意,哪怕耽误您的游戏时间了也要面面俱到的检查一番.不是煞大家DIY的风景,如果有人提醒你那个东西不安全那么即便是你有再高的技艺也也要听进去.安全无小事!

网友:
   强大啊   这东西都能自己D啊?

网友:
taobao上有20多的家用气泵,抽气,压气 两用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2022-01-01):
引用 网友D:
俺贊成diy
有創意才會有進步的動力
作出來的東西無論美醜

安全第一。不错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可以做一台压力可以打到350KG的空压机出来~销路肯定不用愁~啊哈

淘宝京东大把高压打气机,可以上35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