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的电机。

楼主(2012-01-20):
怎么是个2。5V的电机,找不到它的说明书

网友A:
低速高扭矩电机

楼主:
你是怎么知道的,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看到

网友:
步进啊

步进电机

网友:
这是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个步进电机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速高扭矩电机

咋看出是低速的?
貌似电压标低的都比较高速啊。当然驱动器得高压。

楼主:
上TB找,找不到,请问是怎样接线的

网友:
这个好像和绘图仪主轴电机是一样的 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速高扭矩电机

网友B(2013-04-19):
这是步进电机.很不错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步进电机.很不错

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