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可以把这两片连在一起

楼主(2012-01-20):
想做工作台面

网友:
下面用铁板钉上就连起来了

网友:
底下没架子是没办法的!

网友:
去H型的那块就可以连在一起了

网友:
有这个东西的连接看你要求的强度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铝合金门框就可以

楼主:
门框太厚,这个比较宽,合适做台面。

网友:
想直接用?
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