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调KK flycam的飞行模式,有图!

楼主(2012-01-21):
kk flycam 的摇杆置中设置和 3个在Arming(解锁)后可以设置的飞行模式 如图,

可我怎么按图示调节都没有任何反应,有没有行家能指点一下啊,是我的控设置不对吗? 可我可以Arming 和Disarming 都没问题啊,

就后面的 stick Centering 和 后面的三个飞行模式切换没有反应。 我的控是Futaba T8FG

网友:
你的控是mode1 定 mode 2?

网友:
确认接收各通道没接错的话,将油门微调往下调,调到能解锁为止

网友:
我的kk flycam也是同样的情况,飞行正常,比较平稳,但是无法选择飞行模式。
与卖家多次咨询,还是无法进行模式选择,最后卖家同意退款,就把kk flycam寄回去了。
估计这是kk flycam固件版本的问题。
我是futaba 10c ,日本手。

网友A:
我没有你们的问题,试将油门行程调大(Futaba EPA) (JR Trav ADJ),解锁,再选择飞行模式。
Normal mode 闪一次
acro mode 闪两次
UFO 闪三次
飞控板我有多种:KK V5.5,KK Flycam,MWC Wii,玉兔。
每种设计特性都不同,我最喜欢KK Flycam,用来练习特技飞行最好,KK V5.5  机架不能太大,配置也有要求,才能稳定飞行。MWC Wii研究固件,高级板。玉兔用来航拍最稳定,连小孩都可以飞,初学最好是中至高级板,相信玉兔还有发展空间!
这是我个人定的,不要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你们的问题,试将油门行程调大(Futaba EPA) (JR Trav ADJ),解锁,再选择飞行模式。
Normal mode 闪一次
acro mode 闪两次
UFO 闪三次......

“油门行程调大,解锁” 这个不是矛盾的嘛? 我也是Futaba,左手油门,解锁需要油门行程最低然后向右打Rud才能解锁啊?!
这样解锁后我不可能做到1. 右手俯仰摇杆往下拨 ,然后  2.油门摇杆从中点往左下拨动 ---因为解锁后油门摇杆本来就在最下面的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