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田宫黑豹G与恒龙黑豹G的区别!!

楼主(2012-01-21):
同是16比例,除了价格.一个是组装,一个是成品,还有细节外形,,,还有什么区别呢,,,,有详细点的答 案吗?比如可靠性,操作性,质量,,

网友:
最大的问题,恒龙坦克的首下装甲倾角错误,这个是致命伤,改都不能改。
另外,田宫坦克是金属底盘,恒龙的是塑料底盘。
恒龙最好的应该是虎王,没什么大的错误,不过是保时捷炮塔,没有亨舍尔炮塔的。

网友:
黑豹么跟田的细节相差比较大。毕竟田是静态模型老大哥,不管是细节还是整体的把握都比hl高不是一个档次。恒龙的虎王,三号比较好。虎王一个问题就是轮子和履带设计有问题,会发生跳轮

网友:
恒龙的黑豹硬伤真的改不了?如果自己设计个波箱应该差不多。

网友:
最大的区别——价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一个级别的,没有比较的价值!

网友A:
由于HL黑豹的存在,田宫少卖了很多黑豹

网友:
都是一推杆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HL黑豹的存在,田宫少卖了很多黑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