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100X对不上频

楼主(2012-01-21):
今天刚刚拿到,装好了就是对不上频,插
电池
先快闪(好象是
陀螺仪
吧),后慢闪,按照说明书的对不上频
真是奇怪,求解决方法

网友:
先做沙发,等官方~

楼主:
蛋疼啊,听说这个100X还是100S升级,不会有BUG吧?家附近是有路由器,不过这个不成干扰源吧?
坐等,现在只能玩模拟器,电路板上一个按键都没有

网友A:
对频的顺序是:
1 先将主电池插到机子上,这个时候接收板上的红灯会快闪,接收进入对频状态。
2 接着将摇控器的电源打开,开始对频。(记得油门播杆要全收放到最底)
3 接收板红灯恒亮,对频成功。
注意!主电池的电量要充饱,电量不足会造成无法对频。

网友B:
准备弄个iphone版玩

网友C:
我的也对不上、

网友:
我的也是死活对不上频 坑爹啊!!!!

网友D:
对频什么问题都没有,按说明书来就是了,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十字盘后边的导轨上边不封口,容易造成飞机往前冲,我在上边粘了一个小条限位,现在情况基本解决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头罩太薄,飞了一天六个起落就已经在正中裂开了,不过机机是比较耐炸的,基本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