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4S 14.8V 的电池飞 原厂规定3S 11.1V的电机

楼主(2012-01-21):
今天飞DYNAM的T28 TROJAN, 原厂电机,ESC(30A), 原厂要求的是11.1V 3S电池, 我发现很不给力. 朋友建议我试下4S 14.8V的电池. 结果我装上去后,飞行速度明显加快不少. 8分钟下来电机也没有发热的情况.
我不懂电学原理, 请问这样不按原厂规定的电压来飞,是否会烧电机?
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電機電調沒嚴重發熱都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機電調沒嚴重發熱都沒問題的

谢谢!能解释下原理吗?

网友B:
超频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频知道么

这和电脑超频一个道理?!

网友:
厂方是好的建议,非要提高电压,寿命只会缩短。

楼主(2012-04-20):
出现意外了, 用4S电,在大风下,可能负载增加, 今天导致飞机在空中自动突然减速,怀疑电调(原厂30A)过载保护,减小输出了. 还好,没有断电,舵机工作正常,平安降落了.  马上换了40A的电调, 但不敢太多用满油门, 怕电机受不了,4S对提高速度帮助不少,但要时刻留意电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