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轴距是指什么?

楼主(2012-01-21):
连新手都不算的门外汉请教各位老鸟:
看到各位说的250,800等等说的应该是轴距吧 ?那么这轴距到底是指邻边轴距还是对角线轴距呢?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可能大概好像也许是两个电机轴的间距

网友B:
两对角电机的中轴距离

网友C:
四轴的话是指对角线轴距
其实轴距是指多旋翼的电机组成的大圆的直径

网友B:
回复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8911
不客气哥们儿,我原来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大家都是在问和讨论中学到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