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500X能拖动NEX5!!

楼主(2012-01-21):
GAUI GU-INS 四旋翼惯性导航系统
总算有个把模块全部做在一起的飞控了~就是价格很昂贵

网友:
看飞控的体积,应该是用的invensense的传感器,卖5K多,坑爷了 顺带说一下,操控还是抄的DJI,设置更麻烦

网友A:
最多能说和DJI雷同~不能说谁抄谁!GAUI比DJI早出四轴。说不定是DJI抄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能说和DJI雷同~不能说谁抄谁!GAUI比DJI早出四轴。说不定是DJI抄别人!

泰世那个344连KK都不如
确实只是雷同,因为设置和操作完全不能和DJI相提并论,呵呵,可以找视频看看

网友:
新手飞悬停够用了

网友:
只能说蝎子电机比较NB,泰世的飞控确实傻瓜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