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手电钻加一个调速开关可以吗?

楼主(2012-01-21):
老的手电钻没有调速功能,加一个调速开关可以调速吗》|?我看见调速开关3-6元。
是无极调速的耐用,还是有档的耐用。

网友A:
可以的吧
需要那种可控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控硅的是无极的还是有档的?怎样确定是可控硅的?

网友B:
十几块买个750w的调速开关,做个插座盒,可多用途,如装个电压表就更好

网友C:
直接到修电动工具的店铺买个调速开关换上就行了!

网友D:
直接换安不上.原来开关的位置装不下.

楼主:
我去修理部去换手电钻的开关,要可控硅的,徒弟说不知道是不是可控硅的,都是这东西,只好等师傅回来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