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DFC 十字盘球头问题

楼主(2012-01-21):
我看到有个安装700DFC 球头有人用长的 有人用的是短的 求解??????

楼主:
如果700E 光悬停 是不是不用电脑设置凤凰120A电调 只需要校正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1,短球头

2,如果是新机配的新电调,校准遥控器油门行程即可

网友:
这旋翼头真漂亮

网友A:
由于无副翼结构的旋翼头,十字盘通过连杆直接控制桨距,受力比传统旋翼头大很多,为了减少十字盘上的球头所受的力,更为了降低传递到到舵机上的周期力矩,十字盘上应该用较短球头,亚拓700机型用“球头C”就对了,照片上的用法是正确的。

网友:
刚买了一套 不知装那种球头 嘿嘿 LZ解决了我的问题 学习了

楼主:
共同 进步。、、、。呵呵

网友B:
凤凰默认好像是固定翼模式?需要连电脑改到直升机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凰默认好像是固定翼模式?需要连电脑改到直升机模式吧

亚拓 600E PRO 和 700E V2 搭载的 凤凰 ICE2 新版电调,  已经全部出厂即设为直升机模式, 且其余设置一律设为亚拓飞机的默认值。
不必再连接电脑设置电调,  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油门行程(上止点和下止点)即可直接飞行。
Futaba 遥控器不要忘记油门通道要反向   Rever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无副翼结构的旋翼头,十字盘通过连杆直接控制桨距,受力比传统旋翼头大很多,为了减少十字盘上的球头所受的力,更为了降低传递到到舵机上的周期力矩,十字盘上应该用较短球头,亚拓700机型用“球头C”就对了,照 ...
 谢分享了

网友:
没700E,不过也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