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ZYX三轴陀螺仪有问题

楼主(2012-01-21):
我进入系统模式下打副翼灯的闪烁次数不变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坏?质量太高了吧?才买24小时不到
补上视频

网友A:
为啥要打副翼啊

网友B:
同入飞越3轴不到24小时。。还未装的飘过

网友C:
就这个价格而言不错了

网友D:
用USB数据连接线试一下

楼主:
关键是初使化不是每次都成功的 所以连过连不上 有几次连上了 设置了也没有 就这设备买回来跟废铁有什么区别 用都不能用

网友A:
先了解怎么用再来骂吧 小姨子我们用的都好好的 就是连接电脑需要耐心 开控 插电之前全部连好线
等半分钟左右再插电脑 再等一会儿再开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一下这位神童 陀螺仪初始化不成功我该怎么办

楼主:
5次能初始化成功1次你说我要怎么办

网友E:
你确定你 接收和 3轴连接线接对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确定接对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初始化成功率很低

网友F:
上图 上视频, 最能说明问题, 楼主把自己的连接过程录下来.

楼主:
已经补视频 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G:
很明显飞跃这个产品还有很多需要优化的问题,软件升级空间还很大。似乎飞跃最近人手不够对软件升级完全没有动作,总不能因为价格便宜就不顾售后了吧。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6EX 在PCM工作下 接受机可以收到信号 在PPM模式下 接收机收不到信号 这个怎么解决 接收机是原厂的 根据说明书 调这个陀螺仪不可以再PCM模式下 可是在PPM模式下收不到信号

网友E:
ZYX 支持 PPM PCM 2.4G。。。还得再你自己控上找问题吧。

楼主:
控是PPM模式现在接受机收不到信号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