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0A摔坏了!?

楼主(2012-01-21):
前两天冒雨飞涵道歼10,倒飞通场时高度过低撞到地面,碎片散落一地,机载的好盈60A电调外部也有损伤:2个电容不同程度有受损,信号线上的磁环碎掉。因为不知道受损情况如何,不敢通电测试了,剪开热缩套检查,电容的外壳有凹陷,不知是否有短路,尝试用烙铁焊出来,但烙铁温度不足,作罢。同时,电路板的另一面有2个芯片表面有些异常,不知是脏还是有烧损。

想请教高人,这电调情况如何?只更换2只电容行么?
返厂维修的话,费用如何呢?

好盈60A

楼主:
注,除上述描述情况外,其他外观不见异常。
炸机时电池、电调、接收机是瞬间分离飞散(电池、接收等均无事)

网友:
好象看了没什么问题啊,继续用把

网友:
返修吧  只要芯片不烧 基本不收费。

网友:
先换了电容,然后通电试机了再说。

真品好盈一般都用 Rubycon ZLH,不要用普通品替代。

楼主:
谢谢!看来还是返厂比较稳妥了。

网友:
低价出给我算了,正好拿来拆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