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450pro锁尾三件套

楼主(2012-01-21):
alz的尾波箱,推荐原因,耐炸!精度也不错,不过齿轮别用他的。
亚拓尾推组,推荐原因,试过无数品种,最顺滑还数它。
飞魔士止推尾桨夹,推荐原因,加了止推轴承,无论多高转速,都不会卡了,可以放心使用蝎子等就转速电机。而且用了一体化中联和外丝,难射桨。但是飞魔士全轴承尾推组不推荐使用,不耐炸,而且有干涉

网友A:
飞魔士止推尾桨夹,里面的铜套 买一百个 一百个不同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魔士止推尾桨夹,里面的铜套 买一百个 一百个不同心.....

我就买了一个
转的时候就能看见外套在摆动

网友:
好的东西就不会打着止推骗人了  球轴的止推毛用没有。

楼主:
有没有用,用过才知道的,我买了三个,只装了一个,锁尾效果好过原装,尤其是钟摆,改善很大。
自己做个试验,很容易对比,去掉球头扣,开大油门,用手推L臂,对比一下亚拓和这个,看看那个阻力小,这个不能凭空想像的……

楼主:
静止状态下,肯定看不出效果

网友:
用手推L臂对于浆夹来说是径向受力,球轴止推起不到一点左右。 球轴止推只能承受轴向力。

楼主:
劝你买一个试验对比一下,这个和大桨夹一个效果。我试了确实效果不凡,才发帖,要不我闲的蛋疼

网友:
-  -表示对杂交兴趣不大

网友:
我用的TG的尾浆夹也很顺滑,很大原因还是和采用的轴承好坏有很大关系,不过尾浆夹不存在高转速,增加止推轴承可以增大轴向的载荷,但又加止推轴承,又加向心轴承感觉挺繁琐的,其实如果直接采用止推滚子轴承效果就完美了,同时也能保证更高的同轴度。

楼主:
这个止推的作用就是轴向受力过大的时候让径向还能够转动。亚拓的原装桨夹高转速时阻力很大,我用蝎子2221-6的时候机头转速4000多转,钟摆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甩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发现是转速过高,桨夹拉得过紧,转不了了,拿在手里开idel,尾推几乎推不动。
今天下午特意做了对比,定速85油门的情况下,亚拓原装的阻力比飞魔士这个大了不止一倍。

楼主:
千万不要小觑尾桨夹的拉力,一万多转呢,射桨就像子弹一样

网友:
飞魔士的向心轴承尺寸是多少的。

楼主:
买到的时候已经组好啦,我一看是自锁螺母,就没拆开重组,你看这个图吧

网友A:
恩 我
引用 网友B:

我就买了一个
转的时候就能看见外套在摆动

恩 我说错是 是全轴承尾推组 里面的铜套  你懂的 我暴力拆卸后 铜套拆坏了 买东西的时候他们给了一个,还是那模样
飞魔士的东西 一批一个样 买东西最好选择返回运费保险那个,不行的就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我
恩 我说错是 是全轴承尾推组 里面的铜套  你懂的 我暴力拆卸后 铜套拆坏了 买东西的时候他们给了一个,还是那模样
飞魔士的东西 一批一个样 买东西最好选择返回运费保险那个,不行的就退

我都说啦,飞魔士的尾推不推荐买

网友A:
原帖由
waaawo
于 2012-1-21 22:39 发表
我都说啦,飞魔士的尾推不推荐买
我再说一遍......
而且飞魔士的东西绝对是 一批一个样 如果你买的是早期尾推力轴承桨夹 中联有缺 陷 他们也往外卖 各种问题 都会卖的 哎 无语了

网友C: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刚才试了下TG的尾桨夹,将大桨夹和,尾桨卸下来后,开3D(油门设为了90%,我用的6S动力,主轴转速用CGY750定速探头测得4600转,TG尾轴齿轮为10齿)。尾推连杆我用的TG原配的钢丝,钢丝没有一点变形,完全不费力,很顺滑,看来设计和加工精度也有很大关系。外丝的防滑螺母不用拧得太紧。

网友E:
测试时大桨下了,尾桨别下,解开球头用手试,尾桨别对人就没事。另外tg本来也很少听说尾巴不顺,pro这问题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