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求助天7接受的接法

楼主(2012-01-21):
本人刚入魔买了一架2手亚托600N接收拿走了 ,请教一下老鸟 我因该怎么把飞机上的插头和天7接受连接,定速上出来的一根线上又分出一根黄线应该怎么接?简单说下那个
舵机
连那个通道即可 ,感谢各位

网友A:
刚入魔就600 强~~ 见天7说明书

网友B:
机头冲你,左面舵机接1通道、右面接6通道、后面接2通道、定速仪接3通道、定速仪3线插座接油门舵机、单黄线插头接7通道、陀螺仪3线插头接4通道。单线插头接5通道。

网友B:
新手调机有难度,建议找老鸟帮调。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