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86驱动~~

楼主(2012-01-21):
成本低点的~ 像那个微特110v的~~  是不是用交流的驱动成本低点啊,我发觉80V的天关电源不多~~而且贵~

网友:
买了个8A驱动连60V电源大概450左右,直接220V输入的好像都要五六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贵~~哈哈,现在淘宝的驱动真的很多,我都不知哪个驱动是对得起那个价的~~

网友:
从电脑电源的使用经验看,功率类电子电器,便宜了最终吃亏的,合格品可以让你用忘记,但不合格品往往占据市场90%以上。电脑电源足300W电源比如航嘉的通价198元,最后我买的驱动器电源600W55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货多,不敢~

网友:
同意楼上  大功率的东西  ,用好一点的 功率管子 就不少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啊~我都用航嘉 的~~

网友(2013-04-19):
电子电器,便宜了最终吃亏的

网友:
想高压。。

就得用支持交流的。。

搞个隔离变压器就行了。。。貌似变压器的成本是最低的。。

然后做个这玩意,,给所有的高压驱动供电,,总成本可以拉下来。。

网友:
另外我买的几个110V驱动,,都是180大洋一个的,,目测性能合格。。。驱动110跑的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