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450微缩碳纤终极版(新增视频)

楼主(2012-01-21):
一直想搞一架能在室内飞的,稳定及各个性能指标接近或者度达到450效果的,结构相似的小电直。
为此买了不少的华机(只有华机在小机中耐看)共有V120D02、M120D01、V100D3BL、Genius CP。
飞来飞去感觉M120D01,V100D03BL两架性能最好。
03BL换成耐炸桨后就没有什么短板的了,相比之下CP机只能作玩具了。
以上的华机中只有M120D01机最漂亮,无任在机构上、结构上、性能上都与450最接近,也是我的最爱。
不知道为什么D02机有人折腾、CP机有人折腾,就M机少有人折腾,是M机太贵?M机性能不好?过重?
的确M机重达125g 也听到过模友评论太重说120的小机最好不要超过100g
想来想去也找不到这个不要大于100g的依据是什么(本人有个不太好的癖好,任何实际感受到的和看到事物都要有相关的理论支持才信)
这个100g的大概意思是120机级别的小机重量超过100g性能就不会太好,至起码动力方面是爆不起来了,顶多温柔的飞而已。
看看大小各种模型飞机是呼性能与重量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关系,倒是与所用的动力系统的搭配,电池的等级有很大的关系。
于是下定决心改造M120D01机使所有的操控性能都要接近450机机,这里面还包含了布局上的接近。
(待续)

网友:
等.楼下保持队型!

楼主:
先上个整体图:欢迎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3D飞上一百个起落不用换任何零件,这样才算得上。
真苛刻。

网友:
不苛刻,一点都不苛刻,真的

网友B:
原来放电池那个地方放的是电容?
你用电容做电源?

网友:
无刷电机的型号是?快出啊

网友:
细节图:loveliness:

网友C:
还是DFC呢

网友:
连DX8这样的控,其说明书都主张避免用能导电机身的电直(以免出现可能的机身干扰现象),为何那么多电直厂家还喜欢碳纤机身?

网友:
楼主的字体敢不敢再小一点

楼主:
呵呵  这几天忙着拜年了,现在来说说大桨的。
用过华的120机级别所有的大桨,其中值得要赞一个是M机的原配的碳纤桨,无论是耐炸程度还是升力都不错,平稳度也非常的好。
M机大桨用的是3K纹碳纤材料,尺寸上要比D02机的略宽,长度相同,重量在4g出头点,要比早期的泡沫桨的2.8g要重不少,02S机的耐炸桨则在两者之间。
也许有人问飞机的材料不是越轻越好吗?实际上大桨是需要一定配重的,增加重量有两个好处,1、可明显增加飞机的抗风能力和稳定性,2、是大大提高飞机的弹跳力。理想的大桨的重心是越往翼尖效果越好,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大机的桨中间发现有配重铅块的缘故,大家应该没有忘记是的就是本着这样越轻越好的思想才造就了华机V120D02的被戏称为豆腐渣的泡沫大桨,这个泡沫大桨除了漂亮轻和较长的留空时间外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今还有两付留着没有拆封准备以后解闷用呢。
02S的桨是华专门为耐炸设计的大桨,可以肯定耐炸是无需质疑的,他的柔而耐炸的同时削弱了其他性能。
通常 作为大奖当我们需要它耐炸就会趋向柔,当我们需要它有弹跳力就会趋向重和刚性,当我们需要它有更多的留空时间时就会趋向轻。
可以看出 唯有碳纤桨最有可能兼顾以上要求,碳纤材料具有上好的弹性=刚,较小的密度=轻,在这里碳纤的韧性和强度取代了其它材料用柔才能解决的耐炸性。
小机与大机不同,同样是碳纤桨的条件下,由于天生的小巧轻盈在很多时候炸机往往要换主轴横轴时碳桨才碰掉点边边角角,大机(指450以上)则常常报废而告终。
总而言之如一架性能良好的能够“爆飞”的大桨需要合适的重量,很好好的刚性,良好的对称性(减少双桨的产生)。
最后不得不说的还有早在M机出厂之前用在4G3上的副厂碳纤桨,这个桨看上去非常的精致漂亮,有着镜子一般的光滑丰满的翼型,可惜的是5,3g太重了,也许制造者为了漂亮表面上了太多的树脂而忽略了性能了。

楼主:
说是450的微缩板,那是因为在布局上都按照450 机的结构做的改造的,本机采用的是独特的圆形电池和相配的电池夹结构,
电池的斜放的角度也是按照450的度数来的,而且可以很方便的上下调节重心。
请看图:

网友:
圆形电池?厉害,没见过啊

网友D:
什么电池?
大桨夹是450的尾桨夹吧?

网友E:
坐等楼主直播,同样喜欢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上个整体图:欢迎拍砖

LZ实际上是来秀尾巴的

网友:
只有折腾才有创意

楼主:
为了保证450的结构布局 原本在上面的接收机只好委屈一下住到夹层中过日子了,还好不算寂寞边上刚好塞进电调做伴。
请看图:

楼主:
为了放电池,将舵机扭转了90度安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有意思 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池?
大桨夹是450的尾桨夹吧?

不知何故 回复不了啦!

楼主:
为了让位给电池的安放,原来的舵机扭转了90度。

楼主:
这个舵机臂使用金属铝材料制作,使用需要一定的技巧,调得好的话可防80%左右的摔机扫齿。

10.全金属的防扫齿舵机劈(测试中).jpg

楼主:
加强十字盘定位

网友:
楼主的电池是18650吧。。

楼主:
M机的相位器实际上就是V120的相位器,这个相位器是按照450大机的构造来设计的一款相位器,结构上是属于高级相位器。
但是由于精度不是很好,特别是上下摆副度不够常会在打满舵时卡住故被模友们广为诟病,加上细小难搞故有很多玩120系列机的用上H臂。
H臂的特点是好用、牢、简单,它只是一款很低级的相位器,广泛用在初级机中,一旦使用稍微爆力点就会发现会变形(金属)且磨损严重。
请看图:

楼主:
在本机中对旋翼头做了特别的改造,整个旋翼头只保留了中联部分,桨夹用450的尾桨夹改造,横轴采用M2X30mm的杯头12.9级螺钉,
直接去掉精度不好的相位器,相位的保证靠连杆的左右保持力来完成,这种结构是在某高档大机上看来的(最近YT也有类似机种推出),
连杆是纯手工打造,由于不能调节连杆的长短,故对大桨的对称性和一致性都要求比较高,否则容易出现双桨。
这是一个造型结构都很独特、构造非常简洁的一款旋翼头,这样做都是为了增强耐炸性能。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啊

楼主:
有不少模友为了耐炸改用了3mm的主轴,在这里我还是用原来的2mm主轴。
为了进一步提高耐炸性能,主轴选用了车刀园棒,目的是为了一扫过去的每炸必换的弊端,有于不适合打孔故所有的固定都需要螺钉来锁紧。
同时螺钉固定法也带来了另一个重大好处就是 大齿可以不扫齿成为了可能。
只要调节好就可以在满足正常飞行同时不再担心扫齿。
但这样做也带来了一些调机的更高要求,因为没有原有的定位了。

楼主:
为了打造称心的小机舵机很重要,在市面上的小舵机中不能不说华的舵机做工最好。
3-4g的市面舵机外壳都是些耐温很差的ABS塑料,调机时不小心焖舵就会变形。
而华的舵机外壳材料用的是增强尼龙塑料,温升到100度没有问题(ABS塑料85度开始变形)。
内部的电路板性能也不错,华的锁尾舵机的结构是有别于倾斜盘舵机的,
最大的不同是内部电位器的同轴设计,这一点做到了齿轮与电位器不再有连接虚位。
但同时华的舵机寿命又很短,特别是锁尾舵机,这里跟华在材料工艺上不成熟有很大关系。
拆开分析发现华的锁尾舵机电位器碳膜非常的不耐磨,内引线的焊接工艺也很差(后来在CP机上有改进),
我可以肯定的认为华舵机的抖舵99%是电位器失效造成的,为此专门找来上等的耐磨电位器打造永不抖舵的舵机。
终于打造成功升级的锁尾小舵机。
请看图:

楼主:
最后 就是动力电机了
用在M机上的原装电机在最大留空时间上是动足了脑筋的,正因为这样就造成了电机出力不好,也就是爆不起来。
为了满足450的手感必须使用高动力电机,其中HP电机高KV的可以配用,但是售价高达两百多块有点吃不消。
本机才用了一颗重量接近的小机电机改造成功在动力方面可以与HP一比高低的外转子电机。
动力大约是原厂的3倍,请看图:

网友:
问一下那个改装电机的原型电机是哪一个,哪个耐磨电位器是否也是淘宝的,能不能发个链接

网友G:
从整体图看,大桨会扫尾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整体图看,大桨会扫尾桨吧?

图上看是有一点,这是拍摄因角度不同带来的错觉,这个是最基本的了,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
等视频,改装要有lz技术的占少数啊

楼主:
换个角度看整体和尾翼

网友I:
问一下那个改装电机的原型电机是哪一个

问一下那个改装电机的原型电机是哪一个,哪个耐磨电位器是否也是淘宝的,能不能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那个改装电机的原型电机是哪一个,哪个耐磨电位器是否也是淘宝的,能不能发个链接

同求,楼主手艺牛叉,但对模友的请求别顾左右而言他

网友:
楼主手艺确实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放电池那个地方放的是电容?
你用电容做电源?

曾经有人想到过超级电容做电源,那只是一个传说,这里用的是金属壳锂电。

楼主:
关心重量的请过来

总重量约135克(头罩5克)上图:

楼主:
上视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视频,改装要有lz技术的占少数啊

看一下动力是否强劲:

网友J:
什么电池?多重?

网友:
澎湃的动力!

网友:
1s,能这么暴力,真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电池?多重?

约30g重

楼主:
又见 “未定义”

网友K:
椰岛兄才艺过人啊!尾巴好帅!建议去买个像真机壳 !~   椰岛兄用的是2801控吗? 飞机的接收是什么?? 我的d02s,急加油门..尾巴会向右边飘...这要怎么调啊?我用的是2801

楼主:
“未定义操作 ”这是什么意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那个改装电机的原型电机是哪一个,哪个耐磨电位器是否也是淘宝的,能不能发个链接

动力改装电机很费劲,不知折腾报废了多少个电机才有点效果,到现在为止动平衡还不是很理想,改天另开帖说明。

网友:
太强悍了,动力超级爆,锁尾杠杠的!

网友:
绝对的牛X,一节18650能飞这么久。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改装电机很费劲,不知折腾报废了多少个电机才有点效果,到现在为止动平衡还不是很理想,改天另开帖说明。

这电机太暴了,现在就想看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楼主直播,同样喜欢小机。

没错,小飞机飞行场地要求低,耐炸明显好于450机,留空时间长,同时危险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DFC呢

多几天 发贴DFC连杆制作过程,有兴趣的过来顶喔。

网友L:
为什么叫:微缩?不解ING~~~~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叫:微缩?不解ING~~~~

呵呵 取个名而已,由于想做到450的手感,且结构又很相近故取名微缩450。

网友:
强悍!尾巴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椰岛兄才艺过人啊!尾巴好帅!建议去买个像真机壳 !~   椰岛兄用的是2801控吗? 飞机的接收是什么?? 我的d02s,急加油门..尾巴会向右边飘...这要怎么调啊?我用的是2801

急加速尾飘  通常与遥控器设置关系大一些,不过调机也很重要,宁愿有点虚位(很多模友不赞同)但一定要顺滑,还有不能有高频震动。
2801控是专业级的完全可以调到不飘,我就是2801控,接收机也是老旧的RX2616V一点问题都没有,
请问三分兄你的参数设置是多少?

网友:
电池很特别

楼主(2012-02-20):
想知道DFC制作的请移步到: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9663

网友M:
哥,请PM给一个电位器的链接,谢谢

网友:
咋个发了两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哥,请PM给一个电位器的链接,谢谢

舵机电位器改造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在很小的壳里雕凿,拆开原来的电位器也有一定的难度,改天开帖上内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