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车丝杆容许回差间隙是多少,如何简单消除

楼主(2012-01-21):
这两天想收拾一下手上这台多年闲置的小床,两轴原本回差较大,拆开发现是1202的丝杆,螺母没消回差结构,与螺母固定板还有空隙,是这丝杆还是THK的,不知是否可以加个螺母消回差,这种消回差的螺母哪里有卖呀,或哪位师傅帮我做两个,我现在加了两个铁片塞在固定座与螺母之间,回差还有0.17mm左右,但我给螺母单独打表发现回差最多0.01mm,现在螺母与滑板之间已是紧固了,不知为何还有这么多回差。

下图是中托板

最坏的打算是想把这螺母切开中间加弹簧来消除间隙,但又不知如何固定两螺母使它们不会再变动。

请问一般像这种小车床容许的间隙是多少,因为没全面玩过车床,不太清楚。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另外丝杆上要不要抹黄油,还是涂其它油,感觉涂黄油有阻涉感,就喷了些WD-40,顿时顺滑多了。

网友:
 我也不懂  进来学习当中

网友:
我的回差几个mm,凑合用吧

网友:
没有回差好用,有回差也能凑合着用,自己把握就行了,如果好改的话可以考虑,如果感觉有困难,就不用改了

网友A:
手摇的车床 有没有回差不是问题

螺母没有回差,整体有---------是不是丝杠有轴向窜动??

网友:
这个要改,估计要费点周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摇的车床 有没有回差不是问题

螺母没有回差,整体有---------是不是丝杠有轴向窜动??

呀,一语道醒,感谢兄弟提醒,这样看来可能是轴承座这边还没调紧,再试一下了,实在不行就凑和着用了,有机会再换滚珠的

网友:
丝杆螺母里面是小钢球,不能切开,就是切开了中间加不了弹簧。

网友:
啥车床啊,丝杆还是TH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