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E改800E航拍机

楼主(2012-01-22):
可耻的当一次伸手党.....
想问一下700改800是买F3C版本好还是无副翼的好,好像F3C版本比较稳定,但是无副翼的比较抗侧风且省电,改
航拍
机的话如何取舍
还有就是700改800 是否尾管
电机
齿盘 桨都得换呢?希望有改过的大大能不吝啬指教下...

网友:
直接F3C加800改套就OK了,啥也电机大齿盘啥也不用动。。

网友A:
看你要稳定性还是要机动性,还有续航能力等等,主要看你拍摄的目的决定
改800只需更换亚拓原厂800尾管尾轴套件和大桨即可,大桨转速根据实际起飞负载适当降低转速就可以了
起飞重量在10公斤内700级别无需升级,15公斤内需要改到800级别

网友B:
700E F3C改AL800 尾管 大浆后 起飞的时候尾巴甩的厉害 起飞后又好的多!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处理,求赐教!!

网友B:
顶起来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