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几个问题…

楼主(2012-01-22):
好久没来坛子,
看见雕刻机…严重中毒!

潜水几天,还有些地方没弄明白…

1.  3轴的原理都懂了,但是有个疑问?大致看见3种结构,都是y轴的位置不同,哪种比较稳?
2.  步进机怎么选择?看到坛子里好多57的…自己上淘宝看到http://a.m.taobao.com/i9794797358.htm?sid=1dc20f2f56b19478&ttid=001001
但是不知道用雕上有没问题…

3.  步进和丝杆怎么连接的?

4.  我构思的雕底座是16开纸大,有什么改注意的?

5.  pvc材料哪里买? 我家附近的五金店,玻璃店,框裱店都找了,只有有机玻璃的…1平米百出头orz

6.  a轴的原理懂了…但是不懂加上去那坨东西是什么,叫什么,还有结构…求指导和图纸

7.  第5轴叫什么?有什么用?工作原理是什么?

还请各位大大帮忙,家里电脑没网,一直都手机上的,也看不到视频,错过很多学习资料…希望坛里的各位大大出手相助…帮我解毒…orz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回公司老板就加薪,哈哈。是同学的话成绩优异~   还有就是  祝坛里的所以D的jj越来越强大!!!^o^y

楼主:
还有这个问题…囧,白痴问题

怎么固定要雕的东西?

网友A:
 你这个。。。我看还是买个成品机的好

网友B:
明显潜水时间不够!

网友C:
这些事都不用问,去挖坟.

网友D:
1.  3轴的原理都懂了,但是有个疑问?大致看见3种结构,都是y轴的位置不同,哪种比较稳?
对于你,应该都可以,你哪种方便搞哪种。
2.  步进机怎么选择?看到坛子里好多57的…自己上淘宝看到http://a.m.taobao.com/i979479735 ... 478&ttid=001001
但是不知道用雕上有没问题…
这个带减速的,好像有回差的吧,因为里面有齿轮的

3.  步进和丝杆怎么连接的?
万向节

4.  我构思的雕底座是16开纸大,有什么改注意的?
大小不是注意的要点,但新手最好不要造太大,防止浪费money,但假如楼主是有米之人,那就另当别论,虽然咱也是新手。

5.  pvc材料哪里买? 我家附近的五金店,玻璃店,框裱店都找了,只有有机玻璃的…1平米百出头orz
机电五金城
(6.  a轴的原理懂了…但是不懂加上去那坨东西是什么,叫什么,还有结构…求指导和图纸
7.  第5轴叫什么?有什么用?工作原理是什么?——
这两个呢,我劝楼主,把上面的搞清爽了,然后再做这些

网友E:
丝杠的安装标准是一头一个普通轴承另一头一对角接触,用螺丝锁紧,再通过皮带或联轴器连接,

网友F:
问题少年,哈哈,多看看关于雕刻机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我看还是买个成品机的好

成品机都没乐趣了…o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潜水时间不够!

汗…那得多久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事都不用问,去挖坟.

囧…挖了很多挖……大部分都是直接图了,很少详细的帖,新手压力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3轴的原理都懂了,但是有个疑问?大致看见3种结构,都是y轴的位置不同,哪种比较稳?
对于你,应该都可以,你哪种方便搞哪种。
2.  步进机怎么选择?看到坛子里好多57的…自己上淘宝看到http://a.m.taobao.com ...

哈哈,谢谢大大这么详细

那两个轴我是想先懂她们,制作是后面的…先把3轴弄好才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杠的安装标准是一头一个普通轴承另一头一对角接触,用螺丝锁紧,再通过皮带或联轴器连接,

谢谢大大…嘻嘻,这下丝杆也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少年,哈哈,多看看关于雕刻机的帖子!

orz…有问题又百撕不得骑姐的时候…
我想到了向各位大大求助,

网友:
2.  步进机怎么选择?看到坛子里好多57的…自己上淘宝看到http://a.m.taobao.com/i979479735 ... 478&ttid=001001
但是不知道用雕上有没问题…

你选这个是空调送风叶片的步进电机      带有几十分之一的减速 电机实际功率只有42电机的几分之一     完全没劳力

网友G:
ab轴  即 4 5轴  等你吧xyz轴搞懂了   用电脑吧步进电机操控熟了   自然就没这个疑问了。ab轴的其中一轴相当一印钞机       一个滚轮碾过去   纸就成了钞票了    原理你可以看看回转台   分度头 谐波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   等相关知识  r轴

这个图上就相当于是ab轴   自己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ab轴  即 4 5轴  等你吧xyz轴搞懂了   用电脑吧步进电机操控熟了   自然就没这个疑问了。ab轴的其中一轴相当一印钞机       一个滚轮碾过去   纸就成了钞票了    原理你可以看看回转台   分度头 谐波减速器  行星减速 ...

谢谢非大,这就按你给的资料搜索去,嘻嘻

网友:
恭喜中毒

网友:
和我差不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