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报告,纯DIY的MWC飞控

楼主(2012-01-22):
阶段性报告,纯DIY的MWC飞控
断断续续忙了不少时间的四轴有了阶段性的进展。首先来汇报一下MWC飞控。

这个飞控使用Arduino Nano和各个传感器测试模块(HMC5883L,BMP085,L3G4200D,MMA7455)做的。
虽然是自己焊的,因为是模块,可以单独调试,成品率较高,费用也比完成品低得多了。按现在的淘宝价,所有传感器加测试版也就100元的上下,Arduino Nano 70元,再加邮费。
当然缺点是焊接费时间,有废品,还有成品的体积较大6.5cm*6.5cm。
不过自己做的感觉不一样,尤其是为什么选用MWC,这都体现了DIY的需求: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类似让飞控的加锁(dis-arm)快一些这类的工作,改一句代码就能实现。超声波定高不是MWC的标配,计划改代码搞定。MWC的CF模式则已经有人搞出来了。最终,要是哪天不玩四轴了,除了线路板,这些部件也都是100%可回收的。

楼主:
接完线和接收器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个人比较偷懒,不愿意接很多线去接受器,那就把接受器当元件插在线路板上吧。

网友:
厉害 飞起来了吗?

网友:
接收器直接插在板上好办法哦

楼主:
回四楼,在室内已经飞起来了,感觉方向操控的反应幅度较大,四轴不敢离手很久。

网友A:
请教一下:
图上几个传感器的电路板上的xyz方向好像不一样啊。
淘宝上有一种9dof的集成板,是否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图上几个传感器的电路板上的xyz方向好像不一样啊。
淘宝上有一种9dof的集成板,是否可以用?

方向不是问题,在代码中本来就是要调整的,像我的: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Y; magADC[PITCH]  = -X; magADC[YAW]  = Z;}

你得看一下9dof的传感器是不是在mwc支持的列表中,建议你先下一份MWC的源码,看一下Sensors这个文件,里面是所有支持的传感器的读写程序。

我的MMA7455,没有现成的代码,就得自己写代码实现。不过也很好写了,有arduino的例程的话。

网友:
集成9DOF的真贵……真贵……真贵……

楼主:
我看到ourdev上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006&bbs_id=1025
这个人的东西很便宜啊。

网友A:
多谢楼主
官网上是Pro Mini的控制板,你用的是Nano,有区别吗?
我看淘宝上有9dof的200左右,好像比单买还便宜,楼主传感器花了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
官网上是Pro Mini的控制板,你用的是Nano,有区别吗?
我看淘宝上有9dof的200左右,好像比单买还便宜,楼主传感器花了多少钱啊。

不是说了么,按现在的行情,所有传感器也就100元左右了,但我的L3G4200D是5月买的,那时爆贵,光芯片就要115元,现在才19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不是问题,在代码中本来就是要调整的,像我的: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Y; magADC[PITCH]  = -X; magADC[YAW]  = Z;}
以上在預設時是不開啟的, 要在什麼情況下, 才開啟使用?
使用後, 對四軸有何變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向不是问题,在代码中本来就是要调整的,像我的: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Y; magADC[PITCH]  = -X; magADC[YAW]  = Z;}
以上預設是關閉的, 在什麼情況下才開啟使用?
使用後, 對四軸有什麼好處及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 ...

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修改,不同的PCB、不同的传感器以及安装方式决定了传感器的方位是各式各样的,这3个函数就是用来纠正方向问题的。你可以参照FAQ来设定这些参数,最终的结果应该是,你在MultiWiiConf看到的姿态和实际姿态一致,否则就要改了重新编译上传。

网友:
mwc调好了还是相当好飞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