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语音识别芯片太难用了。

楼主(2012-01-22):
厂家只给个51的程序,花了一个来月时间也没有移植到atmega16上,火大了去了。技术支持到很到位,就是没有atmega16上的程序,厂家也太二了,以为每个客户都是专家级别。现在连读写寄存器都无法实现,这垃圾芯片。

现在已经能硬件SPI通信了,看来这款芯片要严格按照厂家时序,顺序,来通信,普通的SPI读写模式通信不成功。

网友:
 干脆换别家的语音识别芯片

楼主:
建议大家买语音模块还是换别家吧,别买那个了,LD3320如果你和厂家开发板一起买,用厂家开发板开发,没有问题,如果你想自己搭建电路调试,根本不可能,我只买了模块,用AVR单片机调试两个来月,调试不通,接线什么的都是按照厂家的说明手册来接的,根本不行,看来厂家给的资料不准确,有点让用户猜的意思。

网友:
满好用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厂家的托吧,你用什么单片机,模块跟单片机共用晶振,还是外接有源晶振。用厂家的开发板,还是自己杜帮线搭的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厂家的托吧,你用什么单片机,模块跟单片机共用晶振,还是外接有源晶振。用厂家的开发板,还是自己杜帮线搭的系统。

pic32   硬件SPI通讯        SPI 通讯跟 晶振没有任何关系 ,SPI是同步通讯 ,杜帮线搭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32   硬件SPI通讯        SPI 通讯跟 晶振没有任何关系 ,SPI是同步通讯 ,杜帮线搭的系统.

硬件SPI通讯,模块都接哪几个引脚,除了3个VCC,2个GND,
再接IRQ,RST,MD,RD,CS,WR,P0,p1,p2,CLK

就可以了吧

你的CLK引脚上是如何接的。我现在硬件SPI无法读取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32   硬件SPI通讯        SPI 通讯跟 晶振没有任何关系 ,SPI是同步通讯 ,杜帮线搭的系统.

最好把接线详细说明一下,估计是我线接的有问题。

楼主:
垃圾。。,厂家估计就一个人,从始至终就一个人技术指导,还经常联系不上。卖芯片的,跟指导就一个人,现在连厂家技术人员都没有办法了,看来LD3320是无法用到atmega16上了。厂家也没有检查出接线问题。程序也没有问题。模块也没有问题。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并行读写寄存器已经可以了,SPI方式,还有待研究。

楼主:
这款芯片现在已经能识别了,普通的SPI读写模式是不行的,用这款芯片,要严格按照厂家源程序时序,顺序来移植。哪怕是一个函数顺序也不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