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高精度的问题,比较好奇

楼主(2012-01-22):
丝杠的热涨冷缩问题是忽略不计还是必须恒温工作?如果比较长热涨很可观了

网友:
呵呵,你有多热啊

楼主:
室温到5  60度还是有可能吧,如果半米长远端因该不小了

楼主:
对了也许要求高的地方不是这种运转方式

网友: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高精度的用内冷却丝杆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精密设备好像叫预拉伸,根轴承预压道理差不多

网友:
床身和丝杆差不多同歩伸缩,影响不会太大,真正髙精度机床工作间有恒温没备

网友A:
温度影响是相对来说的吧,如果是高精度的东西影响巨大,普通的磨床放门口太阳出来之前一个精度中午晒到了,那么位置精度相比没晒到之前起码走一个丝了,没实践过,全是估计的

网友:
丝杠热,床身也热。不足以影响到你要求的精度。
要是要这么高的精度,那就是恒温25°的空调房。也就不用考虑热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影响是相对来说的吧,如果是高精度的东西影响巨大,普通的磨床放门口太阳出来之前一个精度中午晒到了,那么位置精度相比没晒到之前起码走一个丝了,没实践过,全是估计的

国产的冷机与热机精度变化三丝(国产无心磨床)台湾变化一丝曰本和徳国五秒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