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闷几天的问题! 求解惑~~

楼主(2012-01-22):
之前一直是好淫铂金40A 开定速(有说假定速!) NORM:70% / IDLE*1: 78% / IDLE*2 84% 齿比:12T/ 150T
电机
:2010KV / 6S 理论转速最高:12/150 × 22.2 × 2010 × 0.9 (花牌电机)= 3212转 前两天换了斜齿后减了定速油门值后! 目前再次换成:12T/ 150T 发现转速明显较高! 逐渐对应调到:NORM: 52% / IDLE*1: 54% / IDLE*2: 57%  这样一算岂不是IDLE* 1 54%的转速只有:1734 转左右!? 咋会只有这点! 视频感觉也不至于这个转速! 咋回事???  求解疑!

网友A:
阳台侠的沙发,哈哈

网友B:
执著,等着看飞3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问题!!! 没解决~~

网友D:
只用YGE或K牌的飘过…

网友E:
 控的油门不准的,还有就是铂金的定速基本是废物,还是普通模式飞飞吧,90%-100%暴力3d,温柔3d70%

网友F:
可以搞个转速记录器开测设。。还有花牌这个2010 KV我估计是标低了。。我和蝎子2010KV 6S 做过对比 蝎子搭配14T 开80%定速 还没花牌配13T转速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块KOBBY 55A 服役中!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估计如此!之前就有听说这电调的定速!是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 转速记录器!感觉较麻烦啊!

网友G:
花牌电调的定速可以吗?,我想入个花牌飞450以前看过缓启动的不错

网友H:
不懂我是来看你飞的

网友I:
还没开始接触定速,帮顶!!!

网友J:
花牌可以定速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盈的铂金40A 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