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V2 尾舵盘

楼主(2012-01-22):
请问700E V2锁 尾舵盘 是用梅花盘最外孔还是用十字盘最外孔,有人用十字盘最外孔的吗??谢谢!!尾舵是BSL251,用十字舵盘最外孔够力吗???

网友A:
所用孔位距中心点1厘米左右比较合适,太远了力度不够,容易刹不住,太近了行程又不够。用十字舵盘的话从内数第一个或第二个都比较合适。

楼主:
用十字舵盘的话从内数第一个或第二个都比较合适的话行程都不够

网友B:
鄙视楼上灌水的。
说明书上有。。。。表示不要最内和最外。。。

网友B:
梅花用第二个。。。

楼主:
700梅花用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