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前进,高度下降厉害,怎么办。

楼主(2012-01-22):
WKM 前进,高度下降厉害,要加大很多油门维持高度,不好控制经常加的不够或者多了,高度难以维持。
我的高度感度125.
理论上,飞的越快,气压计表面风速越快,气压就越低,是不是会造成气压高度计误判啊。
有补偿办法吗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负载超重了啊?

楼主:
也许吧,负重越重这种情况越明显,不过我刚刚半油门悬停。

网友A:
垂直感度加也没用吗?不是风的问题,如果是风的问题,其他人也会跟你一样的。也跟负载没有关系的,跟感度关系最大。

楼主:
我把高度感度调高了,有点作用

网友B:
我教你一个方法,在Imu前方放一块海绵,就是有小孔的那一面。

网友C:
垂直感度调高低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