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需什么设备?

楼主(2012-01-22):
昨晚刚入手的设备,不知制作四轴飞行器还需什么?请各位大虾指教。

天地飞6A/2.4G遥控+接收
四轴飞控板V5.5
4轴机架 折叠型 KK MK AQ50D
电量显示器 BB响 低压 (可调) 报警器
RC301平衡充
新西达 XXD 2212KV1000电机+30A电调
2200MAH 30C 11.1V/3S
正反桨

网友:
还需要控的电池,接收机和KK连接的杜邦线,工具---起子、钳子、烙铁、香松、焊锡。

网友:
估计还得买几个电调和桨才上得了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桨和电调够的 都买的4对

网友:
要那么多飞控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一个耶

网友:
2212KV1000的电机,用20A的电调足够,不过你的是好赢的30A的米多也轻巧点就是,还要一些扎线的扎带,新手没玩过直升机的话降落的脚最好用能加装海绵轮的,可以缓冲,飞控个人感觉用兔子更好,我245和550的自制机架装上不用调参,默认参数就平稳飞行,加了扩展板CF很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