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双P挂载195G相机,高手请指导震动问题

楼主(2012-01-22):
(无正文)

网友A:
出去飞飞试试

楼主:
这几天都在下雨,请教下震动啊
不调好真么去飞啊

网友B:
机型没说,,,,,,,,,,,

网友C:
有米的话,上减震云台。。。
自己折腾,泡沫棉之类的有效,不过不能完全减免震动,也有人尝试橡筋之类的软连接,不知道效果如何
你这个已经不错了,只是轻微震动,也没有果冻

网友C:
补充,大部分情况下不振,只在特定油门时震动,有可能是机架共振了,考虑一下电机减震也行,我记得有老外是拿四个螺栓加橡胶垫把整个电机架空的,对避免共振效果很明显

楼主:
这个建议可以试下,好效果是由测试出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