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弄个osd,请教悟空gps的参数和接线

楼主(2012-01-22):
如题,osd是自动跟踪天线上带的,不想再买额外的GPS了

网友A: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网友B:
把dji的CAM总线破解了,里面啥都有了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不肯说还是不能说,没什么的吧

网友C:
DJI不开放这些接口,要想用只能自己破解

网友D:
自己多加一个OSD吧,比如加装一个easy osd,不贵还什么都有了

楼主:
大家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买了自动跟踪天线,带的有一个简易osd,只是想用悟空的gps而已,因为再接一个gps又重,又没地方放

楼主:
我需要知道悟空gps的哪条线是信号线,哪条是地线,另外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C:
LZ还是没弄明白DJI的经营策略,DJI的产品不是开源式的,你需要的这些都是不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