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新春,新手,新机处女航。最终炸机。。。。

楼主(2012-01-22):
春 节前订购的配件终于都陆续收到了。昨天在家组装了1天。今天带上儿子就去试飞了。
    第一块电还算幸运,虽然飞的飘忽不定但最终降落的还算标准安全的落在了眼前。不过天气太冷才飞了4分多钟电池就低电报警了。第二块电,开始还算顺利。不幸的是准备做一次低空通场的时候,突然遇到一阵强风。飞机迅速翻了一个上筋斗,然后就一头栽到了地上。还好损失不算太大。主要是电机轴断了。没有备件,只好节后才能修复了。
    这是第一次飞,之前只练过模拟器。不过觉得差距还是挺大的。今天风力只有一到二级左右。但飞起来感觉风对飞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很难把飞机控制的平稳。飞得忽上忽下的,摇摆的也很严重。不知道是不是飞机没有调好的缘故。
看看,起飞前还是蛮漂亮的。

顺利升空

虽然炸机了,不过我儿子看得还是很开心的。值了。来日再战!

网友:
 飞机很漂亮  儿子更漂亮!

网友:
好漂亮的儿子!!! 我喜欢。

网友A:
小伙子很精神嘛,后继有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很精神嘛,后继有人了

呵呵,虽然他现在还不到2岁,不过对飞机还是很感兴趣的。天上一有飞机飞过,他就会喊:飞飞。我就是为了以后可以陪他一起玩航模,所以自己才开始玩的。这张照片就是他看见我飞机坠落时照的。他比我还开心。

网友:
哈哈哈····小孩可爱!

网友:
小孩好可爱

网友B:
其实最不好飞的就是小塞!
还不如用个EPP 3D用小舵角练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不好飞的就是小塞!
还不如用个EPP 3D用小舵角练航线

小塞确实很不好控制。有什么好飞机推荐的吗?给个具体型号。我再买一个炼炼。

网友:
可爱的小孩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不好飞的就是小塞!
还不如用个EPP 3D用小舵角练航线

它小塞都炸了,你还让他飞 EPP 3D,   这算是什么建议。

楼主千万别听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它小塞都炸了,你还让他飞 EPP 3D,   这算是什么建议。

楼主千万别听他的。
3d小舵角,小动力是不是飞的慢吧。这样好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不好飞的就是小塞!
还不如用个EPP 3D用小舵角练航线

从进阶的角度看确实不对劲,但实际上,我也觉得一些一米左右的3D机耕容易入门些,也许可以飞的很慢,失速情况下也容易救回来这些特性吧。
我儿子也是更喜欢飞3D机多些。

网友:
其实飞过了不少飞机后还是觉得飞4通EPP飘飘最开心(比较没追求吧 ),能快能慢,倒飞,横滚,筋斗很多动作都能做,摔坏了一会儿就能修的差不多。先体验了飞行的乐趣,熟练掌握了舵面,再进阶也不迟。

网友:
这小儿子太可爱了,真漂亮。

网友:
鸡鸡,儿子都漂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d小舵角,小动力是不是飞的慢吧。这样好控制吧

舵量大是3D机的特点,你要调小舵量飞,那何必要飞3D机呢? 难道上单翼机不可以小舵量? 上单翼机不可以小动力飞得慢?
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贪图3D机的重量轻,推重比大,载荷小的特点,这样不容易失速,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救机的可能。但是3D机完全没有自我修正姿态的能力,时该需要精确的控制,这是新手最缺的。 而且3D机特别怕风,今天楼主好歹飞了4分钟,如果他今天用的是EPP 3D机,你认为他会飞超过4分钟?

所以新手应该入一架重量轻,推重比大,载荷小,同时又有自修正能力,宽容度大,容错性好的飞机。我会建议你入 Horizon hobby的ultra micro Champ. 到手飞6百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量大是3D机的特点,你要调小舵量飞3D机,那为什么要飞3D机呢? 难道上单翼机不可以小舵量? 上单翼机不可以小动力飞得慢?
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贪图3D机的重量轻,推重比大,载荷小的特点,这样不容易失 ...

谢谢你的推荐。我今天把飞机机身修好了。只差节后买根电机轴换上就可以了。等我把这架小塞炸烂了。我就按照你的建议再买一架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