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uesing大人一个小问题,顺便预祝大家上落平安!

楼主(2012-01-22):
请问捏,为什么F3C鸡调倾斜盘的时候,要舵机的物理中立点,而不是经过subtrim处理过的中立点?现在的鸡,都不重视机械中立点了哦,
您的futaba一线控用swash mix调整倾斜盘的帖子,偶等认真拜读后,百思不得其解,搜索也得不到答 案,无奈之下,麻烦请解答一下可以吗

网友A:
朋友你太客气了, 别叫我大人, 我也是初学者

物理中立点的好处是,第一, 舵机在中立点两边的总行程是一致的, 因为舵机毕竟是做圆周运动的,如果你用SUB-TRIM调到机械中立点,而机械中立点又不是舵机物理中立点的话,你在两个方向上的行程是不同的,不能作到两个方向上的可操纵范围一致。

另外, F3C舵机在设计的时候是很重视回中的准确性的,要做F3C的舵机,并不是说力量和速度满足要求就可以,而是要看舵机在中立点的回中准确性,FUTABA BLS252是特别为F3C调教过回中准确性的舵机,所以FUTABA建议用BLS252做F3C的斜盘舵机,BLS452从力量和速度来讲虽然也可以胜任,但是它的中立回中准确性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它是车用舵机,很多人选择BLS452来做3D机的斜盘,因为它便宜,力量和速度也不错,但是用在F3C上并不适合。像BLS252这类舵机,如果你使用SUB-TRIM调整中立点的话,你会错过回中性能最好的舵机物理中立点。

楼主:
嗯嗯,非常感谢,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我再思考和找一下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B:
这年头啥都飞3D了.还3C老土不老土啊!

网友C:
进入HV时代似乎没有明确标明用途,比如255h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啥都飞3D了.还3C老土不老土啊!
谁说飞F3C就是老土?你怎么就能说3D是新潮呢?就因为无副翼的普及?现F3C追求的优美舒缓,很好的3D飞手以前都飞过F3C,F3C只要能飞的很好了3D动作信手捻来的,并不是说飞F3C就是老土,这是两种直升机的飞行方式。都是运动,你能说篮球新潮足球老土或者足球新潮篮球老土吗?

楼主:
f3c是非常锻炼人细心耐心认真的事情,一丝不拘
我爱f3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太客气了, 别叫我大人, 我也是初学者

物理中立点的好处是,第一, 舵机在中立点两边的总行程是一致的, 因为舵机毕竟是做圆周运动的,如果你用SUB-TRIM调到机械中立点,而机械中立点又不是舵机物理中立点 ...

如果是用單臂舵盤,怎麽調整物理中立點呢?
是否要拆開舵機調整齒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單臂舵盤,怎麽調整物理中立點呢?
是否要拆開舵機調整齒輪?

该通道0输出(广义上的0输出,在舵机监视器菜单)的时候,接上舵机和圆形舵盘,然后确定所需孔位,用futaba舵盘开孔器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單臂舵盤,怎麽調整物理中立點呢?
是否要拆開舵機調整齒輪?

中立点和用什么舵盘没有关系,在控上调出舵机物理中立点以后,只要保证舵盘和连杆90度就可以了

一般单臂和多臂舵盘很难调整到精确90度,所以大家都是用FUTABA的无孔圆舵盘和FUTABA的舵盘规自己打眼的,可以非常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HV时代似乎没有明确标明用途,比如255hv呢

bls255用在倾斜盘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可能是 指用在3C? 还是3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 指用在3C? 还是3D?

见过冷情的kasama90用255,所以信口开河,别打我啊

网友:
255HV是斜盘舵机,256HV是尾舵机,FUTABA指明255HV适合无副翼,因为力量和速度足够, 但是FUTABA没有明确指明255HV是否是F3C专用舵机, 目前来看, BLS252还是最好的F3C舵机

网友:
支持3c,支持伊藤宽规!
让舵机机械中立,然后让连杆与舵机力臂垂直,用futaba的无孔舵机盘调教。

楼主:
记得盆友的hirobo 50 f3c鸡,很多年前的了,配来的是futaba s9252
现在还在用,很不错的舵机

网友:
    F 9252   bls 252     有毒啊!!  过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