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无副翼的高手请进,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懂,求解释!

楼主(2012-01-22):
如图,这两根连杆到底干什么用的呀?貌似没什么用啊!有些机型好像就是没有的,为什么亚托等一些机型就有呢?

楼主:
有些机就是没有的呀!

网友: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达到的效果一样

网友:
没有那个球头就扭成一团了。下面那个不同上面的结构。

楼主:
懂了!带动十字盘一起转动用的!

网友:
SF臂。。后期的无副翼都会往 2更光杆方向靠拢。结构更简单。

网友:
我刚买的jr的无副翼头就是后面的这种,使用安装上都更方便

网友:
貌似第二张图是二哥的

网友:
好像没人知道哦,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第一种拉杆方式如果十字盘轴承稍不顺滑,拉杆立马就会拧成麻花,后果你懂的,所以摇臂不可缺少。

而第二种的桨夹和拉杆不是以球头方式结合,而且拉杆也比第一种要强化很多,就不需要那个摇臂了。

网友:
相位器 使十字盤和旋翼頭保持固定的夾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