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V911,撞了一次,就老是摆来摆去,象喝了酒一样.

楼主(2012-01-22):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飞机,掉了一次后,觉得悬停时,老是摆来摆去(不是尾摆,而是整个机机,老是在一小范围内摆动),不象原来,就算不控制,也就是一直飘向某个方向.而不会摆,旋桨头的东东差不多换完了,有改善一些,但还是有一些摆,不知是什么原因的.主轴也换了,也是不行.十字盘也换了.上面的东东,没有换之前,有些双桨,换了后,就没有双桨了.但还是没有原来的理想.有办法解决吗.指点一下.

网友A:
平衡杆 紧一下

楼主:
好的,试试.

网友B:
911怎么看双桨?

网友C:
平衡杆,变形了,热水恢复法。恢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1怎么看双桨?

打油门,在灯下看啊.可以看到,两个桨,不重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杆,变形了,热水恢复法。恢复即可。

平衡杆,看起来,还是没有问题,且也换了新的,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杆 紧一下

按这位朋友的方法,的确是可以了,多谢.
但还有别外的问题,就是, 我还有一架911,平衡杆,比我现在有问题的,还松,却没有问题,另260的,也同样很松,一样很正常,就这两台机,能再给一些意见吗.多谢了.

楼主:
自已再顶一下.

网友:
还没弄好吗?

网友:
大过年的,你的飞机也喝醉了吧

楼主:
好了,
一边看春 晚,一边玩,就出事了.哈哈.

网友:
今天,我的911在室外爆力飞行,飞得太低了,一头撞墙,呵呵,好在911轻,捡起来再调试,还可以飞

网友D:
 911 也能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911 也能撞坏?

能啊,反而我的260撞了多次,只是头壳裂了.两架911都坏过,白色单机的,买回来第一次试机,就撞坏了脚架,最后没有办法,脚架和主机架一起换了(成品,脚架和主机架是粘死了,搞了半天也分不开,还好多要了100多的配件,本来这些配件是为260备的,反而911都用上了.)原来260用的是铝合金主轴,撞弯了,就换911的金属主轴,也能用,还不错.另911的十字盘,撞一次,就松一次,不爽,觉得260的十字盘做工好些,就又换上了260的十字盘.现在我三架机机,都不是原来的纯种了,都变杂交了,哈.
911充电器,也改为260也能用了.原来的260的电池,一直都是用手机万能充充的,3.5元一个万能充,比原配的充电器便宜多了,8个万能充一起用,场面看起来很爽.

网友:
把平衡杆螺丝松下 试试  看看2个浆的重量  4通就那么回事了

网友:
把旋翼头和奖全拆了重新装一次,应该可以解决
当初遇到过一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多谢各位网友,问题已解决,平衡杆 紧一下就行了.
开始时,旋桨头换了,平衡杆换了,主轴换了,十字盘换260的.就差桨没有换,都不行,后来在上面换的部件基础上,紧一下平衡杆的螺丝就好了,看来我原来的部件,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平衡杆的螺丝没有打紧.现在只是紧一点点就好了,真的神奇.原来的红外线的小黄蜂也有一些机机有这样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可惜现在没有这种的机机,不然,要试一下,能不能也解决小黄蜂的问题.

网友: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911充电器,也改为260也能用了.原来的260的电池,一直都是用手机万能充充的,3.5元一个万能充,比原配的充电器便宜多了,8个万能充一起用,场面看起来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啊,反而我的260撞了多次,只是头壳裂了.两架911都坏过,白色单机的,买回来第一次试机,就撞坏了脚架,最后没有办法,脚架和主机架一起换了(成品,脚架和主机架是粘死了,搞了半天也分不开,还好多要了100多的配件,本来这 ...

确实,我的911也换成了260的十字盘,比原来911的好多了。

网友(2012-11-05):
是不是轴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