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固定超声波模块呀?

楼主(2012-01-22):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固定超声波模块呀?

我的超声波模块是5个针脚从侧边引出的那种,不知道怎么固定在4轴机架上。

想了好久无果,头痛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固定超声波模块呀?

我的超声波模块是5个针脚从侧边引出的那种,不知道怎么固定f在4轴机架上。

想了好久无果,头痛ing

我用信用卡打两个洞……

楼主:
刚才想了一个,直接用5位的杜邦插座用AB胶粘死固定在中心板前沿,然后把模块插进去就靠模块本身的那5个针脚来固定,还是很紧的。不用时,还可以拔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想了一个,直接用5位的杜邦插座用AB胶粘死固定在中心板前沿,然后把模块插进去就靠模块本身的那5个针脚来固定,还是很紧的。不用时,还可以拔出来

试过,摔一下就掉了,找都找不到……

网友:
用3-5mm的双面海绵胶+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