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田的豹2A6才开了两炮就废了。

楼主(2012-01-23):
昨天刚组完电路着急试车。儿子见闪光炮好玩。一用劲把闪光炮上的灯泡掰折了。不亮了。 各位大侠。哪里有卖的啊。可以用别的代替么。用什么型号

网友:
可以用攝影小型閃光灯泡換上即可

网友:
你儿子够可以的

网友:
败得真好。。。。
呵呵

网友:
太有钱了!太悲催了!同情一下!

网友:
买HL的闪光组便行,20块搞定

网友:
上你儿子靓照啊

网友:
你儿子太有才了!坦克杀手!哈哈,开个玩笑别介意!

网友:
注意远离小盆友,那可有几百伏,也要麻一下的

网友:
话说~我之前的豹2的那个高压~买来就是坏了的~后来~还是从日本买的~

网友:
这个闪光单元原装的3000日元  大概240元人民币左右   还是弄个国产的吧 效果差不多

楼主:
各位大哥最好告诉一下具体用什么型号的替代。

比如上面说直接可以换闪光灯泡的。用什么型号。说用HL闪光组件的可以直接插在田宫的电调上面么。

网友:
寶寶網有賣五元,無須配什麼型号,最少型的就可以,應該是三個焊點的,最好拆了看看是否一樣的,照腳焊回就可,我自己也換個一次,N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