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入新控,晒晒我新买的JR XG7

楼主(2012-01-23):
 XG7买来是拿来飞MD塞斯纳的,有点浪费,感觉手感很好,功能也很齐全,AUX2和GEAR通道的开关是可以自定义的,固定翼可以通过设定程式混控来达到油门锁定
个人推荐有一定基础的朋友入手此控

网友A:
请问那个数据回传是不是就接那个RA01T就可以看到电压、转速。。等信息,还是需要又加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数据回传是不是就接那个RA01T就可以看到电压、转速。。等信息,还是需要又加什么模块?

不加回传模块的话只能在主界面看到接收机的电压,要看到其他信息需要加一个专用转接器和其他传感器,RA01T只是起到将收集的数据回传的功能,似乎是可以拔除不用的

网友:
只能看到接收机电压!

别的要加传感器!!不错的控

网友:
XG7飞KT的都在。。。

网友B:
哈哈··很棒啊·天地飞的挂带啊·?楼主难道还有天地飞·?

网友:
有双向传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很棒啊·天地飞的挂带啊·?楼主难道还有天地飞·?

挂带是我单独买的,比山寨挂带质量好多了

网友:
不错的控  恭喜楼主

网友:
同样是飞MD塞斯纳。。我被忽悠买了个DSX11。。

网友C:
能传回动力电池电压么??
能设置低电压报警么???
兄弟

网友:
为何不买DX7s呢?

网友:
此控已改全轴承、短油门
准备加背光:loveliness:

网友D:
双向传输,几个人飞3D还看数据哦,接收又N贵,怎么不买DX7S就是呢,25块接收又实在,新手就爱些新鲜东西

网友:
楼主也定杂志看

网友:
还加背光,LZ尽整些不实用的东西 ,等下背光没改成,搞短路了就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传输,几个人飞3D还看数据哦,接收又N贵,怎么不买DX7S就是呢,25块接收又实在,新手就爱些新鲜东西

我也想买DX7S啊,就是没太多钱,手头紧,最多只能买XG7了,DMSS接收机已经有兼容的了,180元,质量应该不错
另外双向传输这个功能我也觉得实在太鸡肋了,意义不大

网友E:
你好。我想学习Xg7设置固定翼油门锁定。我QQ1012733491。请联系我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学习Xg7设置固定翼油门锁定。我QQ1012733491。请联系我好吗。谢谢

引用老金关于用程式混控设置DX7固定翼油门锁定的教程,XG7通用,不过实际可能油门锁定的开关位置不同,见个人实际情况,我用MIX 1是用左上角HOLD开关锁定的:
选取6个混控中的任一未被用到的混控,
- 将混控通道设成 THRO->THRO
- RATE 设成 -100% 及 0%  注意设-100%时油门杆要推到中点以上
- SW 设成 MIX
- OFFSET 设成 -100

网友(2009-10-24):
此时就可以用控顶右上的开关控制油门锁定(怠速或者熄火)。

按上面的设置,无论油门杆在什么位置,只要油门锁定开关打开,油门就会立即减到0 (熄火).  如果offset设成-100的情况下,打开油门锁定电机或发动机不能完全停止,那么可以去调油门通道的行程,或者更简单的,将offset设成-105或更低的数值。同理,如果不希望油门锁定开关打开时电机发动机完全停止(怠速),offset可以设成比-100稍高的数值。

网友E(2012-01-28):
谢谢艾伦。哥们你太有才了。就这问题我打电话问过青岛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没搞定。你一说就OK了。另外跟你交流个问题,我觉得油门联动倒记时功能挺实用的,这也不是什么高级功能,我以前几百的固朗控都有,这个怎么就不能有呢。我也给青岛公司反应了,他们说要等软件升级。我看够解决的希望不大。如果大家觉得都需要这功能,我们可以都提出这要求,促进JR把这个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艾伦。哥们你太有才了。就这问题我打电话问过青岛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没搞定。你一说就OK了。另外跟你交流个问题,我觉得油门联动倒记时功能挺实用的,这也不是什么高级功能,我以前几百的固朗控都有,这个怎么就不 ...

不客气,我刚开始也不明白,是看了老金的帖子才恍然大悟的,我也想要XG7有油门联动倒计时的功能,很方便实用啊,连FUTABA 6J都有了XG7怎么能没有?而且计时好像不能用开关启动,必须要用按键启动,不方便啊
PS:问下大家青岛吉爱尔售后有QQ号吗?我记得是有的,更方便与厂家交流啊

网友F:
因为油门联动计时是futaba发明的且申请了专利
现在专利刚刚过期,大家等等吧

网友E:
QQ号不知道。说明书上有电话可以联系。上次我打电话到青岛时,那边记下了我的电话号,说是如果升级软件就通知我。像真的似的。大家想要油门联动就都打电话催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油门联动计时是futaba发明的且申请了专利
现在专利刚刚过期,大家等等吧

那天地飞的WFT06II都有这油门联动计时该如何解释?难道中 国的厂家就不怕吃官司?

楼主:
引用 网友E:
QQ号不知道。说明书上有电话可以联系。上次我打电话到青岛时,那边记下了我的电话号,说是如果升级软件就通知我。像真的似的。大家想要油门联动就都打电话催催吧

最好能进行升级SD卡槽,毕竟XG6/8/11都有SD卡升级的功能,就只有XG7没有,升级了SD卡槽以后足不出户在家里升级:loveliness:
还是等等青岛JR官方的消息吧,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传回动力电池电压么??
能设置低电压报警么???
兄弟

只能传回接收机的电压,可以设定接收机电压与温度等的报警

网友:
我也用的是XG7,飞固定翼完全够用了。

网友:
现在用天七一年了开始发现有问题了!也想入手DX7但不董英文! 可以怎样呢???????(主要用来飞KT  F3P之类飞机)

网友(2012-05-07):
请问飞固定翼有油门曲线吗?

网友:
XG7不错。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