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本人新手 想入手汽油5T 有些问题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2-01-23):
想买个4000左右的5T 或5B 买那个牌子的比较好,这车容易出什么问题 都有那些易损件,维修的费用高不高 要是可以的话麻烦发个淘宝或是 什么的连接

网友A:
国产就飞神,HSP,KM,若凡,这几者差不多
车不要猛操,猛操肯定要坏,猛操的话能让你耍一箱油修一次(不撞车的前提下)。进口车也一样的
汽油车最大的毛病就是发动机震动大,经常震松震掉螺丝。所以新车买回家后一定要把主要部位的螺丝拆下重新打胶上好,特别是齿轮箱里的螺丝,一旦那里掉螺丝就意味打烂齿轮。因为模型厂家不会为你负责。
还有就是手拉盘容易坏,可以多买一个在家准备着。
车没必要买进口的,支持国产最好,现在国产汽油车也做得不错了,除了做工稍微差点为,质量差别都不大。
地址自己去淘宝上搜

网友:
怎么看发动机是多少CC的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缸体上打有标识
现在主要就26CC,29CC,30。5CC这几种。

网友:
请教一下 你听说过HBW 这个牌子吗

网友C:
飞神哪来的5T和5B

网友:
模型汇 有baja吗 ? baja有4驱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听说过模型汇,这些偏门的厂家别去买,就是坏了配件也不好找,还是大众化的好

网友:
飞神,HSP,KM,若凡 这几款5B的话 有那些件是同用的?

网友D:
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下

网友D:
若凡5b 29s全尼龙的怎么样

网友E:
RV的建议还是不要买

网友F(2012-02-25):
回复 网友B:
baja 有两驱的?你给我找找看看

网友G:
建议搞一个低配的baja练练手,然后慢慢升级和摸索,升级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乐趣,欢迎交流:qq609555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