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usb线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1-23):
ibm r50e笔记本电脑,新作的xp系统,安装usb线驱动时候报错,“这个 inf 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把其他的程序都关了,新安装的雨林木风sp3版本的xp,请高手指点,是不是本本太老了,有台朋友的x60没问题,我的老r50e怎么都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ibm r50e笔记本电脑,新作的xp系统,安装usb线驱动时候报错,“这个 inf 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把其他的程序都关了,新安装的雨林木风sp3版本的xp,请高手指点,是不是本本太老了,有台朋友的x6 ...

可以先参考一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0946&;extra=page%3D1:loveliness:

usbser.sys 下 载地址: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827021

楼主:
问题解决了,对于楼上的感谢之情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