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H4 新装机图。。。

楼主(2012-01-23):
之前随便上架测试一下,现在已经认真装好了。。。看图吧

H型的架子很适合航拍和FPS,载物很多,随便怎么装都可以啊。。。

高达的航空器。。。

高达的航空器。。。

裸照。。。

裸照。。。

设备分布图。。。

设备分布图。。。

前部。。。

前部。。。

后部。。。

后部。。。

网友:
 总共多少重啊?
用了很多功夫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就放毒吧

网友A:
和X4 飞起来感觉一样吗?    另外这个H4飞控是不是用X4模式飞的、

网友:
飞飞看!我的玉兔还没有安装

网友B:
这种构造怎么利用飞控的云台增稳?桨会出现在镜头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X4 飞起来感觉一样吗?    另外这个H4飞控是不是用X4模式飞的、

和X4一样的,你可以加多4条臂看看是不是一样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构造怎么利用飞控的云台增稳?桨会出现在镜头中吗?

我现在这个做法只是FPV用,是看不到浆的。。。如果要航拍可以买2轴云台放在原来的座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就等楼主视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X4一样的,你可以加多4条臂看看是不是一样喔

好的,这个玩FPV好。这个设计仿设备的位置比较大。
谢谢LZ分享。。 在顶顶

网友:
这个比较猛!喜欢

网友:
不错。其实,刚性结构下,正方形的H4机架和X4机架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成本更低。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从X结构开始。我第一个机架,就是H4的,因为没有时间做,最后还是买了X结构的配件来装。

现在坐等tb商家copy lz的机架,我好把多余的电机利用起来。

网友:
顶一个,期待楼主的FPV视频~

网友C:
同样轴距的H4自重比X4大吧,那负载不就少了

网友:
楼主的接收机在哪个地方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轴距的H4自重比X4大吧,那负载不就少了

对,今天试飞,确实自重重了。。。应该改大轴距和加大浆

楼主:
原帖由
cysean
于 2012-1-26 20:35 发表
楼主的接收机在哪个地方放着呢
前部可以看到天线的,两块玻纤板夹层处。。。

网友D:
期待楼主发室外飞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