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元46级处理发动机调整问题求救!!!

楼主(2012-01-23):
前段时间收的淘宝46级处理发动机,回来冷磨后发现缸套的排气口和活塞有点碰,一边磨一边用酒精清洗,现在已经怠速磨了1升油了

  现在问题是高速不管怎么都上不去,副油针是出厂的4圈,主油针从1圈到8圈都试过,就是一加油门直接熄火,怠速很稳定,最高记录开到40%油门熄火,有时怠速加1MM油门就熄火,化油器拆开清洗过,还是没用,火头是8号,油是MCN  10%成品油,请教高手原因

网友A:
出给我吧,我继续折腾
QQ27646807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给我吧,我继续折腾
QQ276468071
联系你了已经,我进了两个,头大的吐血了,JJ炸了一架半,抬头就熄火,快疯了,原价出,你要不?

网友:
楼主我的也和你的一样,我买了两个发动机都装在飞机上试了不能加大油,每台也磨4箱油了,可是一加大油就吸火,找不到问题。有没有高人给指点一下。救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的,我这也有两台9.5成新。只是磨一下车,装飞机上试了两次一上天就吸火表面有点划痕你要我出给你。

楼主:
来个高手

网友B:
   还是不行调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调不好!
不算邮费100元卖不?QQ503642991

网友:
标题

还好当时没跟着入呵呵,随便说几句,不要拍砖啊……发动机怠速没问题一般应该是好的,加油熄火应该是富油了,没见过油针1到8圈这么调的,每次调少一点,主油针管高速,副油针管加速,首先应该关小主油针试试看,冬天天气冷发动机热了以后再调,加油熄火的话说明加速中油给多了,副油针收小一点试试看,调试都不行的话换个火头试试看,比如用os高热型的试试看,另外觉得油的问题应该也有吧?换一种油试试看

网友:
明显就是富油

网友:
联系我吧我要!13425208882

网友:
标题

用coolpower 15%磨了1升,还是不怎么理想,高速不稳定,最高转速点没有普通二冲那么明显。熄火炸过两次,可惜飞机太结实,居然吊机熄火摔下来都没事。

网友:
过度磨合!磨合过度!
中小风门边飞边磨就行!

网友:
学习观望中

我手里还有2台,其中一台已经快把我的意志力锻炼的比2个月前更坚强了。高速不稳定看来是通病。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ASP46HR的发动机,后来升级了,就换下来,基本上没有怎么飞,化油器安装螺丝被我拆卸的时候弄丢了,谁要,QQ402860787

网友C:
其实问题很简单,主要因为排气管里面没有隔板,油箱充压不够所以高速因为贫油上不去,只要在排气管里面增加一块隔板,就会解决高速上不去的问题。

网友:
化油器设计的毛病,会改化油器的应该能搞好,或者换个其它牌子一样口径的化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问题很简单,主要因为排气管里面没有隔板,油箱充压不够所以高速因为贫油上不去,只要在排气管里面增加一块隔板,就会解决高速上不去的问题。

雷虎排气管也没隔板的,但也没见高速贫油.主要还是化油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的发动机也是三叶46的,也是用MCN%10的油,但是我的发动机很好很好啊,我怠速可以很慢很慢,瞬间加速可以立马全速运转,我的主油针2。5圈,副油针貌似半圈,最多不到一圈,你试试吧,我不是什么老鸟,但是我摸索的可以把油针全部打乱并在三分钟以内调好发动机,你慢慢摸索吧,实在不行打我电话吧,13856717456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改下排气管比改化油器简单多了,而且效果立杆见影。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165

网友E(2012-05-02):
我的发动机一个高手给我调的,已经飞了10个起落了,没问题很稳定,飞之前检查一下45度和90度不灭车就行。就是现在灭不了车,不过还可以,下来后速度很慢,对的起这个价格了

网友F:
副油针开大了

网友F:
你目测一下,开完风门看下副油针针头和主油管距离有约1毫米就正常了

网友G(2012-06-04):
这帖子时间有点长了不知道楼主的发动机还在不 其实这发动机要想工作稳定 办法很简单 换一个三叶46的排气筒就好了 朋友的发动机现在磨合好了 启动用手拧桨罩就可以启动

网友H:
请教楼上,Os46和三叶46的缸套和活塞相同吗?

网友I:
我全新手进了一台,第一次摸油动机,活塞太紧,摸小,然后弄清了主副油针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调好,试车台上油门任意开关,就是不能官太小,这个化油器在半油门时候容易富油,所以容易熄火,要是主油针调小了高速就贫油,所以副油针略贫油,主油针就好调了,这样怠速油门就不能官太小

网友J:
一般高速熄火就是贫油了。。油门反应慢但不熄火是富油,个人意见,我玩的50元发动机就这样,多磨几次很好用的,高速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