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的主马达动力是不是比260A差很多!还是我的原配电池质量有问题.

楼主(2012-01-23):
260和911,我都有,感觉上260的爬升速度要比911强很多,260一推油门,马上就起来了,特别是在低空盘旋,避开一些障碍物时更明显.而911,突然推油门时,觉得动力不够一样,没有办法马上爬升,要慢一些才能慢慢起来,在低空避物时,常避不了的.会不会是下面的两个中的一种.:
1.有可能真的的是911的动力没有260强.
2.有可能是我的911原机配的电池(四个电池都一样),质量有问题,没有办法大电流放电,使得马达,不够吃.
且,我的911的飞行时间,要明显比260少.
另,由于两种机的电池不能通用,我没有办法互换测试一下.看看,有那位网友,有同时玩过两机型的,给个意见.

网友A:
911看来真的不能入,问题太多了,还是260比较保险

网友:
911的油门线性非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看来真的不能入,问题太多了,还是260比较保险

各有各的优点吧,911便宜,配件也便宜,260精细一些.但配件超贵,不过很多可以用911的配件,嘿.

网友:
 这个价格  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楼主:
有过玩两者经验的玩家,给个意见,是不是真的是我上面提到的问题.
也想对比一下.

网友B:
应该还和舵量有关吧…许多四通机的舵量都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和舵量有关吧…许多四通机的舵量都很小

应和舵量没有关系,因为,两者我都是在急推满油门的情况下比较的.且两者的重量,也是差不多.

网友:
911的锁尾可能跑掉了MCU很多精力,搞得控制有点延时!

楼主:
应不是上面MCU的问题.有那位朋友同玩过两种机型,给个对比.

网友:
标题

顶 *^o^* 菜鸟stud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