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款车床怎么样?

楼主(2012-01-23):
这几款车床怎么样?

楼主:
*特点:CQ9107能完成车、钻、铣、镗等加工,适用于金属材料及其他材料的加工,广泛应用于各类小型企业和 家庭修造、教学示范、实验室、职业培训、维修车间及小型企业,是中小件零件加工的理想设备。
*简介:刚性大 两电机分别驱动   噪音小  操作维修方便   铣钻头360度回转。
参数
CQ9107
车削直径
40mm
车身上回转直径
360mm
两顶尖距离
300mm
主轴通孔直径
20mm
车主轴转速/级数
500-1600/3r/min
纵向行程
210mm
横向行程
145mm
钻铣主轴转速/级数
430-2000/5r/min
最大钻孔直径
16mm
最大盘铣刀直径
63mm
最大棒铣刀直径
12mm
工作台面积
200*155mm
钻铣轴行程
75mm
电机功率
370,370w
主机净重/毛重
148/210kg
主机外形尺寸
890*580*810mm
主机包装尺寸
1150*580*960mm

楼主:
简介:CJ0625台式机床,能完成车、钻、镗、车公、英制螺纹等加工,适用于金属及非金属零件的加工,是仪表、轻工机械、摩托车、汽车配件等行业及学校教学、汽车维修、家庭维修、科研单位等进行单件加工或批量生产的理想设备。
*特点:床身导轨宽、刚性好、操作方便。
参数
CJ0625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250mm
工作台最大回转直径
145mm
两顶尖距离
500mm
主轴转速范围/级数
110-1750r/min/6
主轴通孔直径
28mm
主轴孔锥度
MT4
纵向行程
490mm
横向行程
100mm
小刀架行程
60mm
纵向进刀量/级数
0.1-0.4mm/r/4
公制螺纹/级数
0.5-3 mm /10
英制螺纹/级数
8-48.T.P.I/14
电压/电机功率
0.75(0.55)kw
净重/毛重
126/168kg
底座箱净重/毛重
32/44kg
主机外形尺寸
1225x560x420mm
主机包装尺寸
1220x600x560mm
底座箱外形尺寸
750x640x730mm
*标准配置                 *特殊配置
·三爪卡盘 顶尖 公制挂轮 挂轮套  三角胶带 压力油枪 调整工具

·箱式底座 中心架 跟刀架 活顶尖英 制挂轮 钻夹锥柄 变径套

网友:
第二款比较好。听说所谓的车铣通用床用起来挺麻烦的

楼主:
技术参数(SPECIFICATIONS)
CZQ0618ACZQ0618
1、两顶尖距离Distance between centers 350mm200/300/350mm
2、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Swing Over Bed180mm180mm
3、横向拖板上最大旋转直径Swing over cross slide 110mm110mm
4、主轴内孔锥度Spindle taper MT3MT3
5、尾架套筒锥度Tailstock taper mt2MT2
6、三爪卡盘外径Chuck diameter 80mm80mm
7、主轴通孔直径Spindle bore 20mm20mm
8、中拖板行程Cross slide travel 65mm65mm
9、刀架行程Top slide travel 35mm35mm
10、公制螺纹范围Range of metric threads0.5-2.5mm0.5-2.5mm
11、英制螺纹范围Range of imperial threads 12-52TPL12-52TPL
12、主轴精度Spindle accuracy 0.01MM0.01mm
13、主轴转速Spindle speed 0-2500RPM0-2500RPM
14、电机功率Power of motor 500W500W/500W
15、电压/频率Vol/Freg230V/50Hz or 120V/60Hz230V/50Hz or 120V/60Hz
16、净重Net weight 40Kg35Kg/38Kg/40Kg
17、毛重Gross weight 45kg38Kg/42Kg/45Kg
18、包装尺寸Packing size810*305*315mm660/760/810*305/315mm

网友:
金星的那个多功能机我见过实物,感觉做工不错,用料也比较扎实

网友:
我用的是第二个金星的。做工看起来不是很精细,精度还是很惊喜的。从没出过毛病,圆度一丝以内。就是价格偏高,是浙江安徽等地的两倍。都是铸铁的,刚性很好的。
买第二个吧,就是调速靠塔轮。也不是那么麻烦。

楼主:
这几款车床什么牌?

这几款车床什么牌?价  格: 3650.00

网友:
记号,过完年再买。。。。

网友:
南京磐仕PL300
精度视频请将以下链接复制至地址栏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5800233.html
机床参数
1.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305mm
2.拖板上最大回转直径  173mm
3.马鞍内最大回转直径 440mm
4.床身导轨宽度  182mm
5.最大工件长度(两顶尖)530mm/910mm
6.主轴内孔锥度 MT5
7.主轴内孔直径  38mm
8.主轴转速等级  9级
9.主轴转速范围  64-1500mm
10.公制螺纹 11种 0.5-3.5mm
11.英制螺纹  14种  7.5-48TPI
12.进给量范围  0.051-0.303mm/r
13.主丝杆直径   22mm
14.主丝杆螺距  3mm
15.溜板箱行程  510mm
16.中拖板行程  150mm
17.刀架行程     90mm
18.尾座套筒行程  100mm
19.尾座套筒直径  32mm
20.尾座套筒锥度  MT3
21.主电机功率  1100W
21.主机  1420/1780X750X760
22.净重   380KG/440KG
此机器用14X14毫米的车刀
机床标准附件
1.MT3死顶尖两只
2.MT5-3变径套一只
3.内六角扳手一套
4.开口扳手一只
5.一字起一个
6.交换齿轮两只
7.油壶一只
8.反爪一套
9.卡盘扳手和刀架扳手各一只
10.油盘一只
机床可选附件
1.中心架   260一套
2.跟刀架  220一套
3.直径200毫米四爪      380一只
4.四爪背盘      180一套
5.乱扣盘       65一套
6.花盘  直径254毫米    250一只
7.冷却系统      500一套
8.脚刹            550一套(必须和床腿配合使用)
9.床腿            600一套(分左右腿)
10.钻夹头+接杆     50一套
11.MT3硬质活顶尖   110一只

你说的都不怎样好,还是看看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比较不错!  另一个1.8W的也不错! 这个便宜一倍应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大了

网友:
~~~~~~~~···

职业玩家

网友:
技术参数CJM320B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320㎜12.6″
最大工件长度600/750㎜23.62″/29.53″
中拖板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200㎜7.87″
主轴通孔直径38㎜1.49″
主轴锥孔No.5
主轴转速级数1260—1600r/r.p.m
刀架最大横向行程160㎜6″
小刀架最大纵向行程100㎜3.94″
加工螺纹种数2245
加工螺纹螺距范围0.2-7㎜21/2-48 1/n″
加工模数螺纹种数21
加工螺纹螺距范围0.2-3.5㎜
加工径节螺纹种数31
加工螺纹螺距范围8-120 1/n″
主轴每转刀架的纵向进给量0.1-1.4mm/r0.0039—0.0551″/r
主轴每转刀架的横向进给量0.045-0.6mm/r0.00177—0.0236″/r
尾架套筒的最大移动量80mm3.15″
尾座套筒锥孔No.3
电机750W/380V/50HZ
毛/净重450/390㎏
外形尺寸 (长×宽×高)1370×685×136054″×27″×53.5″
包装箱尺寸 (长×宽×高)1470×770×147058″×30″×58″
随机附件
三爪卡盘φ160㎜
三角皮带A#800φ800㎜
呆顶尖NO.3、NO.5
刀架扳手
1PC
内六角扳手4#、5#、6#
双头呆扳手12-14、17-19
后挡板1PC
随机挂轮4PC/1SET
M、N 挂轮4PC/1SET
工作灯1PC
注:不含底柜价、运费及特殊附件价。地柜1100元。

网友:
金星CJ0625普通仪表车床网上查了下价格8000
CJM320B 订货量(台) 价格(不含运费)
1-4 10000.00元/台
≥5 9850.00元/台

网友:
年后想买床,能不能搞个团购?

网友:
这都是比较职业化了

网友:
还是2手工业机好

网友:
购于本地机电市场免费送到家【6500元】家用车床和这个不能比。

网友:
导轨  床身宽度180

网友:
楼上的床子,不错。用着怎么样?

网友:
都不怎麽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好看不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