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6s电

楼主(2012-01-23):
请问450用6s电好处在那里?

网友:
时间貌似要长一点。。

网友:
电流相对较小,对电池伤害小,飞行时间稍长 起落数增多
我的赤道电池保守估计已经300起落了,小暴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同型号6S的电机功率比3S大

网友:
头罩能戴上么?

网友:
尺寸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2012-03-18):
高电压低电流对电池电调要求都低了,电机也更加长命百岁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A:
扭力够!j螺距变化大的时候基本不掉转!而且对电池要求不高,20c或以上就很够了!

请问我能说脏话么?!6S 就是他妈的 跟3S一个卵样 大螺距剧烈变化 尾巴照样跑 照样调转。 失望之极!

亚拓450MX 6S 铂金40A 12T斜齿 花牌1200MAH 扶她吧9257 KBAR。!根本没办法钟摆 或者剧烈连续翻!尾巴找不着北了!只能温柔翻 ,6S 算是白升了!

网友:
不知道神马情况。螺距是正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