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发动机 如何

楼主(2012-01-23):
OS
发动机
如何

网友A:
谁说的
我的三叶调好了,半年没有熄火一次!!!
OS调不好,赵阳熄火,甚至你发都发不起来!!!

网友B:
任何引擎在调整不当或意外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停车,当然不同品牌和价格也会影响精度、性能、材料等方面的差异,先熟练掌握调整方法,再选购合适自己的性价比引擎。进口不是万能,国产未必不好。

网友C:
别人的不清楚.反正本人的OS发动机不管怎么狂操.用报废掉也没见熄火的

网友D:
OS不错的发动机

网友E:
单纯说好坏恐怕太片面,OS是大厂,模型发动机也做了N多年。

网友F:
对于新手䢖议用OS。好调整很多。只要按说明书操作就行。而三爷你要用的话,最好身边有老鸟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