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911问题

楼主(2012-01-23):
为什么我我悬停时JJ就在那慢慢的自旋,这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A:
为什么我我悬停时JJ就在那慢慢的自旋...
LZ可试:
(1) 把左右方向微调向自旋的相反方向调一点。
或
(2) 把控杆向自旋的相反方向推一点。
廉价JJ难免会有小问题。
陈伯

网友B:
没错,这jj悬停就靠微调。没电后尾巴锁不住的。

网友C:
就这个价格 要求不能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