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铁的知识

楼主(2012-01-23):
想做个东西 要用到电磁铁 因为需要有强度 所以不能用软铁做铁芯 但是钢材不易失磁 吸住就拿不下来了 后来又找到交流电磁铁 不会导致铁芯磁化的 但是据说发热严重 而且要用到高频电源 这个也不懂 很是问题 求教

网友A:
铁性不能是整块的,不论是啥拆料,都要防止产生涡流,就是虚拟出了次级线圈的感觉
当然最好的拆料就是导磁高,导电差
如果用普通的材料,起码要做到很薄,片间隔离

楼主:
晕... 整块不可以吗? 那不管什么样的方案都不行了 涡流会导致什么情况?

网友A:
铁性是整体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他是一个没有绝缘漆的铁丝密密的绕城的一个铁疙瘩,所以初级线圈通电,等于次级处于短路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目前的电磁灶的原理,所以很快就烧了,直流电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用直流电,需要释放的时候反向瞬间通电因该也可以吧,还有门禁设备里电磁锁的铁心好型也不脆看看是什么材料

楼主:
嗯 多谢指点 刚查了一些资料确实是这样 也提到了感应加热其实就是涡流发热实现的 反向通电可以让已经被磁化的铁芯不显磁性 但是被铁芯吸住的铁块会被磁化 会不会这时反过来铁块又把铁芯吸住了导致不能释放呢?
我再查一下电磁锁的铁芯材料 谢谢指点

网友B:
赞成LS的,用直流,磁芯用整块铁心就可以,直流没有涡流的问题。剩磁的问题加一定反向电流解决,控制反向电流大小,就能很好的控制磁力。

网友B:
只要控制反向电流大小,被磁化的铁块也吸不住铁芯,因为反向电流产生的磁性极性与原来的相反,磁化的铁块与铁芯是相斥的。

网友A:
对,用微小的电流抵消剩磁,或者瞬时逆向脉冲,不过感觉挺复杂的,不知道具体什么用途,所以不好具体说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 小弟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一来不确定这样是否可行 毕竟都是基于想象 二来也觉得这样很山寨 想寻求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 然后就找到了交流电磁铁 结果交流确实跟直流不同 拐了个弯又转回来了 马上过完年了 做个一个试试看就明白了 还有就是直流电磁铁的电压和电流 与铁芯大小的关系 或者跟铁芯其实无关 只要线圈匝数足够 就算没有铁芯也可以产生极大的磁力? 但是实际通过铁芯产生的磁力应该受铁芯材质与体积的限制吗?

网友A:
用磁力锁举例的话 六瓦可以达到300公斤左右的磁力 必须有铁心

楼主:
 晕 这么强 这个真的没想到 多谢指点

网友C:
看来牛人不少啊

网友D:
感觉像磨床上的电磁吸盘。

网友E:
用硅钢片不行吗,我有很多的工业变压器硅钢片,200KVA的那种,线圈让人偷了

网友F:
用硅钢片

网友G:
硅钢片导磁性能较好电阻大,做交流电磁铁的好材料,至于为啥要用片主要两个原因,1是截面积越小电阻越大则涡流越小,2是由于层叠的硅钢片层间绝缘则相邻两快片间电流方向相反矢量叠加的结果是电流为零进一步减小电流,总体讲用片的好处就是减小涡流。不过交流电磁铁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谁这电流过零磁力为零吸不住形成震荡,因此一般要把电磁铁上部分做出感应环形成感应电流感应电流相位角滞后约90度这样感应电流的的磁场在原电流磁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工作避免了震荡。很久以前的东西了10多年没看书了。老了

网友H:
买一个就好了 要用的话自己做太麻烦 另外可以用那种起重吸盘或者是百分表的磁力表座 只要一转开关磁力就消失了 很好用的 还不用电

网友I:
不知道楼主干什么用的,电磁铁最好使用交流电,铁芯使用硅钢片,但对参数要求非常严格,否则非常容易烧坏

网友J(2013-09-25):
电磁铁在日常生活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 电磁铁是电流磁效应(电生磁)的一个应用,与生活联系紧密,如电磁继电器、电磁起重机、磁悬浮列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