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铂金版 扒皮后使用会短路么。

楼主(2012-01-24):
为了将好盈40a铂金版放置于pro的电池板下面,把它的热缩膜给拔掉了,请问各位:

散热片现在接触着塑料的底板,这样会短路么?

电源线,信号输出线,马达线均未接触其他地点。

另外,请问,如果短路了会烧掉接收机这些东西么?

网友:
不知道我的鉑金40A扒皮後也還是放不下PRO電池板下....
只好再買個天行者40A大小剛好

网友:
   扒皮! 抽筋! 再搓一搓~~  刚好挤下!

楼主:
回复 藤椅 LIKAI--001012 的帖子

请问阳台侠,这样的使用方式会短路么~~~急求。。。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没敢这么做! 还是绑扎在侧板上! 直观!稳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敢这么做! 还是绑扎在侧板上! 直观!稳妥!方便!

呜呜。。还是解释下啦。依照你的观点。。。

网友:
老版的金属屏蔽盒与电路板短路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绑扎在前侧板上!何必非要塞肚子里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绑扎在前侧板上!何必非要塞肚子里去啊!

9494,怕热就开窗,不一定要扒皮

楼主:
觉得外置多了一团,麻烦,不过谢谢各位解释,但是也没了解到,我这样放到底会短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 的确不清楚!没经验!不乱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去了皮的电调,如果是放塑胶板上就不会短路的,要是放在碳纤板上就会有短路的危险了。

网友:
碳纤板是导电的,应该会短路,尽量不要那么做吧

网友:
别碰到碳板和金属件就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 13 14 15楼的仁兄解答,下午去买热缩大管将他包起来。

网友:
好赢铂金40A可以侧着放进PRO肚子 不过电池板需要修正一下 刚刚好 不用固定就好

网友:
为了所谓的美观 失去安全。。。。得不偿失。
35A 亚托设计东西就可以放电池板下面。有多少人电调过热保护炸鸡的。。可以站出来。。

楼主:
回复楼上。。。。啊啊啊。。。。头像好漂亮~~~好引诱~~~~~~~

让我打字都打不清楚了~~~~~

我是飞的6s,电调温度很低。

网友:
扒了皮容易坏掉

网友:
13,14,15楼正解